[无线] 拆解飞达PR-611收音机,标准的六晶体管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3-02-11):
飞达611袖珍机,外型美观大方,香烟盒一般大小。标准的六管收音机电路;此机买没用当时国产袖珍机普遍的7×7小中周,而是便携规格的10×10中周,晶体管都是90系列;不足是前级采用硅管,没有稳压措施,电池电压下降后灵敏度下降明显;

网友:
品相真好,可能是90年代初的产品。那时候说明书还有电路图,我一个德生R808的机器也有电路图。

网友A:
六管超外差收音机,最有名气的是红灯,小时候直接把它拆坏,只为找出来里面的小人

网友: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产品,改成塑封管了

品相不错

网友:
中波现在不好收台了

网友:
这个是标准的教材收音机,以前很多学校就是装这样的收音机。

网友:
调幅收音机在城市使用很多频率点是噪音

网友:
可接收节目不多了,收音机适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管超外差收音机,最有名气的是红灯,小时候直接把它拆坏,只为找出来里面的小人 ...

同感呐,当年就想打开看看里面谁在说话。

网友:
古老的记忆了

网友:
仿AIWA 777的吧

网友:
中波现在基本废了,收不到几个台

网友:
很经典的电路,布局比较合理,不知现在还能收到几个电台

网友:
我有个海燕的 ,后级音频放大是3AX31的三极管。

网友:
一看说明书英文的,出口转内销的

网友:
看到这类电路和元件,满满地都是美好的回忆啊!

网友:
中波的干扰太严重了

网友:
6个晶体管就能做成收音机,现在一个CPU里面有几十亿个晶体管了

网友:
这收音机和现在的数字调谐收音机比中波哪个强,感觉现在的数调机中波灵敏度比较差,不知道是不是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