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海清鹤CLEAR小白盒机顶盒拆机,一款比较少见的盒子

楼主(2023-02-11):
今天拆一款少见的盒子,先看外观

拆开后板子背面

正面,板子下面带TTL接口,左侧有复位按键。

内存

闪存FLASH

WIFI蓝牙

最后是主控,HI3798 MV100的芯片,非高安版

网友A:
WIFI蓝牙芯片好像不大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蓝牙芯片好像不大常见。

对,而且大多直接用模块了

网友:
移动定制的也有这款

网友:
总觉得这个芯片系统反应速度慢,刷了纯净系统也没用。

网友:
机顶盒都大同小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