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豆浆机:Joyoung DJ12B-A29

楼主(2023-02-11):
去年12年得到一台放了很久很久的九阳豆浆机,

成色还不错,就先拆洗了一遍

拆出来的电路部分

电机有点问题,用可调电源测试,转的不灵活

期间把电机拆了,发现换向器和碳刷接触不良,用砂纸磨了磨,然后轴套加了润滑油(埋雷了),空载试验转的很顺了,但由于打磨了碳刷和换向器,磨合过程中有导电粉掉落,加上打豆子时负载升温,换向器缝隙里打火,把保险烧了,找了个电流差不多的,封装不同,飞线解决

引脚飞线,加上套管

装回

30大洋买了个电机,铝线的,和原机的稳重对比轻好多

从旧电机上拆线下来

新电机标签

装回

打一锅豆浆

嘀嘀嘀之后就好吃了

三咸一甜

END

网友A:
新电动机功率虚标,90W。原来铜线的才45W。

网友B:
能找到配件就是好,满血复活~~

网友:
这种电机润滑还真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C:
新买的电机不知道能扛多久,不过比买个新豆浆机便宜多了。

网友:
能买到配件满血复活就好,别纠结质量好与坏了,*朝智造最终会自己把自己搞死,只想着怎么节省成本。

网友D:
还是磨浆机磨出来的豆浆好喝,都不用过滤渣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电动机功率虚标,90W。原来铜线的才45W。

图一机器参数写着电机180W呢,里面标45W估计是指空转功率,都是厂家的套路。

网友E:
喝过破壁机打的豆浆就不想再用豆浆机了。

网友:
很久没用了

网友:
能找到代换的电机已经不错,虽然你説的功率虚。

网友:
手艺不 错,豆浆机成功修复

网友:
能够修好就行!

网友:
电机转速越高,铝线电机寿命越短,铜线有时都能断线,铝线强度低,更容易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动机功率虚标,90W。原来铜线的才45W。

关于电机功率的问题扯不清,额定功率其实是指带载状态的,但实际带载又会超过额定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配件就是好,满血复活~~

有一模一样的电机卖(包括尾线),就是天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电机不知道能扛多久,不过比买个新豆浆机便宜多了。

间歇工作的,一般不会烧,咸鱼好多碳刷磨光的在卖

网友:
家有同款豆浆机  还在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磨浆机磨出来的豆浆好喝,都不用过滤渣渣的

我现在也不滤了,咸豆浆蛋白都凝结的,那点渣不影响口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喝过破壁机打的豆浆就不想再用豆浆机了。

同样的硬件换个标牌,价格能翻一倍,当然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