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BB不太成功的试玩

楼主(2023-02-11):
一直没玩过三地一芯的u3主控,热心网友@hahaboy_007 看我这么可怜,就给我提供了两块主控板,已经是11月的事了

老哥很贴心清理了焊盘,不过谁能想到其中一个小封装的板子主控面有两个电容歪了直接对地短路,估计是拆颗粒的时候碰到了,好死不死我延长线是接在10Gbps口上,短路电流随随便便到3A,上电的一瞬间就足够把主控烧坏,哪怕我连着usb负载表,看到电流异常的瞬间拔主控板都来不及

当时还不知道,后来陆陆续续因为焊盘没处理好烧了好几个主控板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都是连在usb3.0接口上,短路电流也就一点几安,所以就算短时间短路也很难烧坏主控

于是就剩一个FC3379BB了,只是这个主控支持的颗粒太新了点,我又很久没有主动去拣颗粒了,手头合适的就几片9T24适合,找不到低格选项,只能高格,开完在3.0没办法识别,led一直闪,只有工作在2.0下,测试了一下速度,有没有佬能给个可以低格的工具

网友A:
FC3379上,TSB/SNK颗粒写入速度不算快,B5以下大概30多,B5差不多快50
全盘扫描就是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3379上,TSB/SNK颗粒写入速度不算快,B5以下大概30多,B5差不多快50
全盘扫描就是低格 ...

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问题,3.0下没法识别

网友:
太佩服你们的动手能力了

网友B:
烧掉真太可惜了,防止短路烧掉,我都是这么干的,用充电头断开220V的余电,有电容,不会马上无输出,然后中间串个电流测试表,如果有短路会瞬间熄掉,不适用于某些静态电流过大的,很不准

网友:
来徐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掉真太可惜了,防止短路烧掉,我都是这么干的,用充电头断开220V的余电,有电容,不会马上无输出,然后中 ...

还是找个老的5v1a的适配器最安全了

网友C:
没想到楼主替我踩了坑实在是没那么先进的制程颗粒玩FC3379。卖颗粒人的不想缺个零头就乱搭送几片U盘拆机板!就像你平时小区门口买水果,称到9.5元商贩就往袋子里扔两个小果,说10元便宜你了一样!本来买颗粒做SSD的,但是这个U盘板到手一查合适的制程自己手头没有,果断放弃!一次路过楼主的帖子,发现楼主对FC3379充满仰慕之情,我正好有且用不上,而且无法验证就“慈善”给楼主了,实在是拆颗粒的商贩手太糙吧,我确实得为失察道歉哈,但是实在没颗粒就没心情玩,这换位思考是存在的,再加上一直认定楼主不是小白所以......太多巧合

网友D(2023-05-24):
这板子默认 VCCQ 1.2
想贴 B16A 不知道1.8V 怎么改

实在不知道 R1 R2  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默认 VCCQ 1.2
想贴 B16A 不知道1.8V 怎么改

R1,R2是保险?

网友D:
你有 32pin 的原理图没

网友E:
量产软件一芯官网下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产软件一芯官网下的嘛?

是的,三地一芯官网给工具了

楼主(2024-01-03):
引用 网友D:
你有 32pin 的原理图没

R1R2有可能跟群联一样,是5V进主控的跳线,咸鱼看到跑线图,但清晰度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楼主替我踩了坑实在是没那么先进的制程颗粒玩FC3379。卖颗粒人的不想缺个零头就乱搭送几片U盘 ...

谢谢你都来不及呢,失察的是我,没看清楚情况就插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R1R2有可能跟群联一样,是5V进主控的跳线,咸鱼看到跑线图,但清晰度太低了

...

这个图就是我的。。。^_^
为了不让人便宜地抄到,把图质量降低了
我好像有你QQ?
可以私下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就是我的。。。^_^
为了不让人便宜地抄到,把图质量降低了
我好像有你QQ?

原来是自己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问题,3.0下没法识别

没准是拆的时候主控底下爆锡了把2.0引脚给短接了,论坛里头另一位大佬就是这样的

网友:
哈哈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2024-05-12):
选择全盘扫描选项就是低格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highlight=FC3379 这是风沙大佬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