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残疾片折腾记-缺CE 的NW388颗粒

楼主(2023-02-11):
之前收的NW388一片,到手发现缺了个腿,本来4CE的,结果只有3CE,关键还不连续,以为是触点接触不好,重新置锡也没用

最开始也不懂,所以就闲置下来了,当初扔掉两片64g的Q缺CE片,钱包-30
一直潜水,看大佬些的技术贴,开卡数据没ID的,也学会了添加闪存数据,昨天查了下数据,看IS903速度还不错,

因为CE不连续,所以只能选单通道开卡,开出来读90多,写30多,与查的数据差距还是太大了点,

而且没有4K,容量也损失了,故转战SM3281

开卡过程中未完成就掉盘了,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再次量产就需要短接,3281的短接也比较麻烦,就用了USB延长线,再次量产一样未完成就掉了,但是此时,拔了重新插电脑,可以识别了。就试了下速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的个乖乖,这还是MLC,是USB3.0吗???

WIN7下 USB2.0接口速度,

WIN7 USB3.0速度,这个速度出门会被鄙视,再次量产,害怕延长线引起的供电不足,所以给加了个尾巴,方便短接

再次量产,先低格一遍,然后高格,并A8改C8,半途仍然未完成就掉盘了

速度仍没有变化,想不明白为什么
难道就无解了吗?
最开始想的是3.3V供电应该会更稳定,实在没办法了,改个电压为1.8V试试看吧,再次量产,未完成又双叒叕掉盘了,读取速度终于上来了,还将就可以看,可是这个写入速度真奇葩,还是纹丝不动,比拖拉机还拉

有一点点4K,而且读取速度不错,想是拿来做PE盘也将就够用了。
残疾片折腾太费时间,以后还是少折腾了,会不会是板子问题引起的写入速度过低呢?恳请大佬些给点意见,还有继续折腾的价值吗?
小尾巴先留着吧,确定不改方案了剪尾巴。先这样吧,有个疑问,如果说吧,把第一通道CE0给屏蔽了,能不能上903开双通道,读写速度应该有140多,40多吧?

网友A:
3281,颗粒反贴,此时CE2为空,物理屏蔽CE3,开半容(可以去看我3267的贴子);903可以设定直接开半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颗粒反贴,此时CE2为空,物理屏蔽CE3,开半容(可以去看我3267的贴子);903可以设定直接开半容 ...

我的没硬改,容量是3CE的容量都开出来了呀,也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B:
3281开3ce确实有速度低的问题,跟电压,制程啥的没关系,应该跟固件有关。

你魔改一下,摒弃一个CE,把另外2个ce整成连续的,只开2ce速度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有两片丢了一个die的128G镁光F
上安国6989变身100G的USB 2.0 U盘
结果插摄像头上挂了一年
竟然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开3ce确实有速度低的问题,跟电压,制程啥的没关系,应该跟固件有关。

你魔改一下,摒弃一个CE,把另 ...

感谢范总指点!
如果说稳定性没问题的话,就不折腾了,做PE盘用算了。
下次再遇到残缺颗粒,再试试屏蔽、转接,改连续CE开卡!

网友(2023-05-05):
3281可以开不连续ce吗

网友:
同问,这是开了不连续的3C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