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海清鹤CLEAR铝合金扁盒机顶盒拆解

楼主(2023-02-11):
这个任然是铝合金外壳,盒子整体是扁平的。后面的天线还是一根胶棒天线。

内存

闪存

WIFI模块

还有一颗音频驱动

主控,HI3798MV100,非高安版

TTL接口定义

最后放一张整体图,背面没什么就不拍了

网友A:
铝合金盒子的,应该散热效果不错。这是接电视机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盒子的,应该散热效果不错。这是接电视机看的吗?

是啊,开机就是一个电视的系统

网友:
这款 外壳和海美迪的一样

网友:
接口丰富,看着还不 错

网友:
带USB口,可以直接进行刷机操作

网友B:
看上去不错,不知能刷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错,不知能刷机不?

肯定可以啊,我手上的盒子基本都能刷

网友:
对比现,配置太一般,那时候还是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