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牙刷93系列充电呼吸灯不熄灭问题

楼主(2023-02-11):
请教,3个93系列的,只有1个充满后呼吸灯会熄灭,其他2个就算放上3天3夜呼吸灯都一直闪不熄灭,是需要换U3吗?

网友:
应该测一下电池充电过程是否已经结束,也就是看一下电池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电池快没电了么

网友:
飞利浦牙刷93系列的充电指示灯,在充满电后通常会自动熄灭,但如果指示灯一直在闪烁,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充电底座问题:如果充电底座连接不良或底座上的金属触点脏污或氧化,可能会导致牙刷无法完全充电或者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此时需要检查充电底座和金属触点,清洁触点或更换充电底座。

电池问题:如果牙刷电池老化或损坏,可能会导致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此时需要更换电池。

充电适配器问题:如果使用的充电适配器电压不稳定或电源线接触不良,可能会导致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此时需要更换充电适配器或电源线。

系统故障问题:如果牙刷存在系统故障,可能会导致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此时可以尝试重置牙刷或者升级固件来解决问题。

总之,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可能有多种原因,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排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网友: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就是机子进水了,要把头上的密封圈换掉,里面的开关的金属触点进行清理,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2024-02-06):
这个如果不影响使用,就让他亮着吧,别越折腾故障越大了

网友(2024-05-15):
可能能水了

网友:
应该是受潮了,烘烘看。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啊,我手里有支一样的充不进电了,感觉一拆就会坏一直没敢下手

网友:
感觉要不是电池电压不对,要不主板腐蚀了。

网友:
U2损坏,黄鱼买料板。元件型号MPQ9361

网友:
没有图呢,没法看

网友:
电池   充电   主控板检查一下,慢慢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