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灯条怎么改善频闪

楼主(2023-02-11):
废旧灯条,,频闪严重。怎么搞?扔太可惜。不扔也用不上

网友:
扔到垃圾桶就行了

网友:
必须换驱动试试

网友:
加个大电容滤波

网友:
基本无解的,电容能缓解,但是没法根治
装阳台吧,或者同时内部装一个其他类型的灯条,两个一起用,也许能缓解

网友:
这个是骨子里的,换恒定直流输出的吧

网友:
加个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加电解电容,加电感!

网友:
频闪的话就装到一些无关痛痒的地方,比如阳台、洗手间

网友:
在灯珠两端加一个400v2.2微法的电容,也可以200v或更低的,不过灯珠坏了它就会爆浆。

网友:
灯条频闪好像改不了的吧。

网友:
换恒流驱动

网友:
这种LED灯用的LED灯珠好像都是高压的,是不是这种电路的LED都会频闪?

网友:
在整流桥输出端加个450v4.7μf电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