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经常不开 如何给汽车12V铅酸电池充电合理

楼主(2023-02-11):
我家的汽车,因为经常不开,车子电瓶感觉应该是亏电中,想着给车子电瓶充充电,买了一个12V电瓶充电器,但是这个要接220V电,在我家车库门口可以充,但是车位总被抢了,都是门口邻居,也没有去抢,所以只有想其他办法了。

想了几个方案:
1.汽车应急电源,买了一个,问客服可不可以去掉电瓶独立启动,买回来试了一下,发现启动不了,退了。
2.超级电容 这个100F要240左右,而且质保只有三个月,心想是不是容易坏就也没有用。
3.在某宝买了DC-DC降压模块,已经买了输入是支持到30V-90V转12V,打算用电动车的48V做为充电源,把电动车停到汽车边上,进行充电。

目前有几个问题:
1. 没有充电电源管理,目前只能傻充。查询资料,充满是14.4V 那么我输出电压是不是设置到14.4V,如果将电瓶电压充到14.4V后,电流是不是自动变小了,不再继续充了啊?
2.电动车的48V20AH 能不能将汽车的12V45AH充满,其实只需要充一点点,我用220V充电器充几分钟,有时2分钟就满了
3.汽车的发电机,我测量过是15V进行充电,车内有车充显示电压是刚启动是14V,直接量电池是15V,会不会是汽车有电源管理,到车充那里就14了,然后开20分钟左右会降到13左右。

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如何充才合理,还有就是把电池的负极拆下,停一个月都没有事。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上电后,汽车ECU会重新学习节气门的开启的大小,发动机怠速时会抖动,要跑一会,或者怠速抖动时,空踩油门,上到3000转,踩两下,有时就稳定了。但是感觉也麻烦,有时抖动时会抖动熄火,我都要稍微稳住油门。这才有了要给电池充电的想法。

网友A:
能晒太阳的话,太阳能电池板+控制器

网友B:
某宝买个5A恒流恒压模块和16V5A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C:
找个电瓶车12v的降压器(输入就从电瓶车取电),电压调到14.5v,输出串个二管(电瓶车充电器里拆次级整流二极管),小电流补电,可以从点烟器插头反充,这样不用去翻机仓盖。

网友D:
还是用电瓶充专用电器可靠些,汽车电瓶也不用天天充电,不经常使用的情况,3个月充一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E:
整两块  回家充  定期换

网友:
无解,车子是放坏的,想要保护电瓶只能断开

今天才换了一个风帆的路过

网友:
停车,取负极,回家,如果停得太久,自己充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找个电瓶车12v的降压器(输入就从电瓶车取电),电压调到14.5v,输出串个二管(电瓶车充电器里拆次级整流二 ...

点烟头反充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用稳压电源调14.8V充,电流降到500mA以下,调到13.8V补充.这个时间随意.

网友:
个人感觉坛子里安利的60F电容应该可以,用的时候并到电瓶上(初始建议串一个12v20瓦左右灯泡降低对电瓶的损害),充个5分钟应该就可以发动了。

网友:
长时间停车的话,即使行车电脑休眠,还是有待机电流,有些设备是一直工作的,不如断开电瓶,随便放,质量好的放半年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晒太阳的话,太阳能电池板+控制器

对了,这个方案也考虑过的,优点是有太阳随时补点,但是有两点担心的
1是安全
2是阴天
其实吧还是考虑安全,尽量对车子的电路不去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电瓶车12v的降压器(输入就从电瓶车取电),电压调到14.5v,输出串个二管(电瓶车充电器里拆次级整流二 ...

感谢感谢,我已经买了,输出是可以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烟头反充是个好办法

有的车锁车后点烟口也会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个5A恒流恒压模块和16V5A开关电源即可。

我买了是DC-DC降压可调输出 最大电流是6A,功率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电瓶充专用电器可靠些,汽车电瓶也不用天天充电,不经常使用的情况,3个月充一次就差不多了 ...

不行喔,冬天,有时10左右不开,启动感觉没有力量,车内电压显示11.8,零下10度那天,车内电压显示 10点几伏,但是还是打着了,前几天,我跑了一趟常州,来回200+公里,然后停了三天,第四天,电压在12V,启动用力,我电瓶换了有一年了,我感觉我车子应该会漏电,拆掉负极,10天8天的,启动声音听起来就干脆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两块  回家充  定期换

我之前还把电池拆下来充,感觉有点麻烦,需要用的时候还得装回去,蛮重的。

要是这个方案,不如买超级电容,相对轻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