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恒流驱动里哪个电阻是检流电阻

楼主(2023-02-11):
哪个电阻是控制输出电流的

网友:
1.2和3.3哇看看看

网友:
1R2和3R3并联后阻值,就是限流电阻。

网友:
1.2R//3.3R=  0.88R

网友:
记住,检流电阻永远是阻值最小的那一颗(或者并联的几颗)

网友:
楼上的说得都对。。。。。。

网友:
给你一张电路图看看就明白了,CS引脚就是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
学习了,捡流电阻是阻质最小的那个

网友:
应该是R1和R2两个并联控制输出电流

网友:
7楼已给出图纸,就是1R2与3R3并联,自己算需要的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