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CAV-AV560 开机主音量最小

楼主(2023-02-11):
芯片就是机号,第一次看见!

网友:
估计是找NEC定制的吧 这种一般都没有说明书流出 如果没有维修手册估计不好修

楼主:
这种定制芯片,怎么弄说明书、PPT呀?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坏了?

楼主:
LOG-SW 这个电位器怎么买。
应该是200K左右的电位器。

楼主:
200K左右,谁知道这个?怎么维修或购买?

楼主(2023-04-02):
谁有这个功放的 图纸,今天又不响了,主音量又自己跑到最低了。调不了。谁弄过?

网友:
拆开,酒精清洗下试试,这个好像是编码器,不是电位器啊

网友:
应急拆开清理一下加点油看看

网友:
拔掉它,试试遥控器能否控制音量再说。

网友:
“LOG-SW 这个电位器怎么买,应该是200K左右的电位器”  淘宝上搜搜,应该能搜到。

网友:
酒精或者白酒都可以清洗

网友:
音量电位器在晶体管电路上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是电位器上标的?

网友:
那个不是电位器,是编码器吧

网友(2025-06-01):
今天买了一台这个,功能全好。感觉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