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拯救刷错 XBL 的黑砖一加8T

楼主(2023-02-11):
(无技术含量,仅供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参考)

手上有部一加8T,8T 的硬件分两个版本,混用了 LPDDR4X 和 LPDDR5 内存。之前在手动升级到氧 OS 的 Android 13时,错把 LPDDR4X 版本设备的 xbl.bin 和 xbl_config.bin 刷到了我这个 LPDDR5 的设备上,导致黑砖,无法通过按键的方式进入 9008 模式。
在 XDA 上一番搜索,找到了一位同病相怜的国外朋友,在他的帖子里,有人回复说 LPDDR4X 和 LPDDR5 的电压不同,错刷之后会导致 RAM 损坏,无法维修。就先换了个红米的 K40S 用着,没再管它。

这两天想起来这个手机,仔细想想 LPDDR5X 的电压虽然比 LDDDR4X 的低,但也不至于硬件损坏。只要想办法把 UFS 里的 xbl 相关分区刷回来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从上边这个高通 SoC 启动流程可以看到,因为 xbl 寄了所以没法响应按键,进入 EDL 模式,但是在加载 xbl 前也是可以进入 EDL 模式的。小米系列的手机通常在主板上会有测试点,短接后插入 USB 即可进入 EDL 模式。但可惜的是 8T 我没能找到图纸,所以没法确认是否有测试点。

后来了解到,小米手机有一种“深度刷机线”,类似下图这种:

按下按键后插入 USB,松开后即可进入 EDL 模式。这种刷机线也有自制的教程,其实按钮的作用就是短接了 USB 线中的 D+ 和 GND。不过我自制了一根并没有效果。一番搜索后,找到了另一种“高通工程线”,据说可以解决类似问题,遂 PDD 下单了一条,18块:

收到后迫不及待的测试了一把,久违的 9008 出现了!刷入救砖包,搞定~

参考:
一加 8T 救砖包下载:https://bbs.oneplus.com/thread/5689136

网友:
9008的关键在rom,很多手机找不到合适的rom。

网友:
以前的ROM很好找,现在几乎都要花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