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有玩SDR无线接收机(收音机)的吗?

楼主(2023-02-11):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无线电收音机大致经历了五代:
1、电子管收音机和矿石机时代,开始于20世纪初期
2、晶体管收音机时代,1954年问世
3、集成电路收音机时代,1958年问世
4、DSP(数字信号处理)收音机时代,2006年问世
5、SDR(软件定义无线电)收音机时代,起始于2020年。在这个时代,收音机的信号处理包括调谐检波滤波等等都是在软件中实现,通过更新软件就可以改变收音机的功能或增强性能,并且能够实现解调信号的频谱显示,试一次无线电技术的变革,也产生了新一代的收音机---SDR收音机。

SDR收音机的基本参数:

    接收频率:10KHz-2GHz
    ADC :12bit
    实时带宽:10MHz(同时处理10MHz宽度的信号)
    应用范围:AM/FM/NFM(窄带调频用于模拟对讲机)CW无线电报/数字对讲 机/DMR数字制式DRM数字广播/SSTV视频AA气象云图/频谱监测/等无线电应用
    支持系统:WINDOWS全系列/LINUX全系列/Mac OS/ANDROID

网友:
说说SDR是不是收听灵敏度更强先?

网友:
有玩,有一台RTL的,但附近没有什么好玩的信号。

网友A:
可以从电视棒开始玩,入坑无止境,不断地升级,各种天线都要有,然后,买房子一般都买顶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电视棒开始玩,入坑无止境,不断地升级,各种天线都要有,然后,买房子一般都买顶楼 ...

某宝和黄鱼已经搜不到电视棒了

网友:
玩过RTL电视棒,中波和短波收不到信号,调频可接收,灵敏度还可以,据说短波需要DIY加装天线,后来懒得搞了。这玩意需要接到电脑或安卓平板进行操作控制,且有些APP界面设计得不够人性化,使用起来比较麻烦,而且耗电量很大,几百毫安,不太适合电池供电。

网友:
可以听飞机上滴讲话。

网友:
有闲钱的话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直接用app听就好了

网友:
以前买了个RTL电视棒,装了几个软件,收了几个fm台,然后就索然无味了

网友:
我有一台4.5寸屏的SDR,就是触屏不太灵敏。需要强大的天线支持。

网友B(2023-03-14):
这个算不算???

网友:
买过RTL电视棒,除了fm调频广播,附近也没啥其他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不算???

太费电了

网友:
有玩,有2台RTL的,经常听附近有导航信号和挡收音机听,可以听FM调频电台。

网友(2023-04-23):
就是需要各种天线

网友(2024-09-09):
“5、SDR(软件定义无线电)收音机时代,起始于2020年。在这个时代,收音机的信号处理包括调谐检波滤波等等都是在软件中实现,通过更新软件就可以改变收音机的功能或增强性能,并且能够实现解调信号的频谱显示,试一次无线电技术的变革,也产生了新一代的收音机---SDR收音机。”

其实十年前国人就已经在玩SDR接收机了,看看百度文库里面的文章?只是因为2019年俄罗斯爱好者发布了“孔雀石”接收机后在中国起了一个推动作用而已。

为你的电视棒加上侦测亚音的功能(百度文库)
https://wk.baidu.com/view/0131e442453610661ed9f485

网友:
这几代收音机都玩过的基本上都是大师了

网友:
无线电的管制导致用户少,干扰大。。。

都是走IP的app 用户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比较诱人
软件占用电脑资源大不大?
接收灵敏度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