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各位大师,SM2246xt如何屏蔽坏的芯片。

楼主(2023-02-11):
请教各位大师,2246xt如何屏蔽坏的芯片。现在只能屏蔽2组。单组不能屏蔽。有什么方法解决。谢谢。

网友:
你要屏蔽哪几个

网友A:
提示的大概意思是2246XT不支持3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的大概意思是2246XT不支持3通道

大师。有哪个软件可以三通道的。麻烦赐教

网友:
这个主控就这,不如58 XT。

楼主:
58xt能不能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58xt能不能开

58开这不是小菜一碟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开这不是小菜一碟儿。

58能开46的主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8能开46的主控吗。

意思是颗粒搬家

网友:
不用46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