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大佬们这个2246XT盘开卡短接哪里?

楼主(2023-02-11):
请教大佬们这个2246XT盘开卡短接哪里?

楼主:
主板上没有任何标识。

网友:
看看反面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左侧最上面4个逐个试吧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这里.

你确定?我见过的rom位都是白色方框包含两个通孔

网友C:
一般是左上第一排两个

楼主:
背面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没有任何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左上第一排两个

大佬,我是了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最上面4个逐个试吧

安大佬说的都试过了,没反应

网友D:
一般是1个方块+1个圆圈,底部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1个方块+1个圆圈,底部也可以试试。

好的,我马上试试,能够提供个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A:
楼主心心念念的原理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心心念念的原理图来了

感谢大佬提供的原理图。经过万用表测量,已经确定ROM。上图

楼主:
sm2246XT_MPTool_O1117A。上图

网友:
一般是一个方形和一个圆,都试没反应主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