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00G纯水机加个压力桶解决一切问题

楼主(2023-02-11):
原有75G纯水机,快十年了。邓元泵几次泄露,估计快不行了。换新。别自己装了。920买了乐天鹅400G的。把原压力桶利用上。沟通客服,客服也不懂。送两个转接头。不能用。机子进出水是三分,没有接压力桶的位置。收到安装时,看明白了。一个三通接纯水管和压力桶就行了。原来的压力桶是二分的。所以买了一个两端三分中间二分的T字三通。
没压力桶,确实第一次出水,TDS到90,要放两分钟左右才接近正常。自来水150左右。接一桶5升水要4分钟。
三通到了,纯水管切开,装三通和压力桶。
现在,放水就是5左右,接一桶7升水两分钟。
有无桶纯水机的,加个桶,解决一切问题。

接压力桶

示意图

网友:
不懂这玩意

网友:
不知道老兄可否再出个详细点的教程呢?

楼主:
G(加仑),对应于纯水机为每天制水总量
1G(加仑)=3.785升
75G=284升/天,400G=1,514升/天

网友:
400嘉伦1分钟1升,可以不要压力桶啊

网友A:
  我现在是1000G的加了俩压力桶,换4分的大水龙头,用水超爽。

网友B:
加压力桶后是否会引起水质变差?压力桶前再加个逆止阀?75G的反渗透膜净水器好像不是这种接法,压力桶是单独的出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压力桶后是否会引起水质变差?压力桶前再加个逆止阀?75G的反渗透膜净水器好像不是这种接法,压力桶是单 ...

内部有个三通

网友:
洗澡用不上这个吧,烧水做饭也用不了这么多。

网友C:
75G和400G取决于电机功率?

网友:
400G就可以不需要压力桶了,其实原来的75G机子可以把泵和RO膜换了升级。

网友:
第一次启用是需要冲洗的,出水TDS值高是正常的,跟加不加桶没有任何关系!加桶只能解决短时间内出水流量低的问题。

原机如果是通用耗材,泵坏了,换膜换泵即可,何必劳师动众?

网友:
只要桶容量足够日常应用,75G与400G使用体验无任何区别,曾经帮人装400G纯水机,人家原50G带桶机不要了,我捡来,换个75G的膜(1812同型号膜壳),放在老家用,不知道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G和400G取决于电机功率?

电机流量、RO膜大小

网友:
现在家里的净水器吃灰了。因为小区里安装了供水公司的直饮式净水机,喝水、煮饭、炒菜的水都在那里买,水质还不错,价格在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1000G的加了俩压力桶,换4分的大水龙头,用水超爽。

很烦压力桶进出水口多是2分的,3分的都很少,为什么没有16出水口的桶呢?!老兄用俩桶同时出水,倒是个思路!

网友:
400G是400克吗?

网友:
增大压力桶有水质变差的可能,既然对水质要求高,还是多个过滤器并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