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本地播放器能连续播放同一个文件夹下的视频的?

楼主(2023-02-11):
搞了个CM311的盒子,发现不带本地视频播放app,想看自己移动硬盘里的视频,记得VLC之类的只能每次播放一个文件,不能连播吧?除非设置播放清单之类的,以前的老盒子系统自带个视频播放能连播很方便,有没有其他类似的app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里能调?

网友:
mxplayer就可以你看

楼主:
mx和vlc貌似一样,都只能一次播一个吧,回头试试去

网友A:
直接把这个文件夹拖到播放器的播放栏里,我用potplayer一直这么干

网友B:
暴风影音本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这个文件夹拖到播放器的播放栏里,我用potplayer一直这么干

我说的是安卓盒子。不过试了下好像VLC可以用

网友C:
potplayer就能啊,你播放文件夹的第一个文件,它自己就会连续播放下一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安卓盒子。不过试了下好像VLC可以用

VLC可以的,我的电视上装了,自动播放下一个

网友E:
印象中当贝播放器和暴风影音播放器都可以设置连续播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当贝播放器和暴风影音播放器都可以设置连续播放的。

这种集成一堆东西的都不喜欢,就纯净的播放器就好,只是看本地,也不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VLC可以的,我的电视上装了,自动播放下一个

VLC试了下确实可以,就不知道用遥控是不是方便,我用手机试的,晚点用遥控试试看。话说这电视机要看点视频是真的挺麻烦的,还有多音轨选择的问题,我现在都是自己编辑成单音轨再看,否则谁知道默认的是哪个音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tplayer就能啊,你播放文件夹的第一个文件,它自己就会连续播放下一个了

这东西现在有安卓版的了吗?一直在用VL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暴风影音本地版

暴风没广告吗?电脑上用一堆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集成一堆东西的都不喜欢,就纯净的播放器就好,只是看本地,也不联网 ...

我也是盒子不联网,本地播放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mx和vlc貌似一样,都只能一次播一个吧,回头试试去

mx可以连续的,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mx可以连续的,用了好多年了

换VLC吧,之前也是一直用MX,后来发现VLC的文件管理功能太好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VLC吧,之前也是一直用MX,后来发现VLC的文件管理功能太好用了

文件管理用es老版本或者fe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文件管理用es老版本或者fe不是很好

以前我也是ES配MX,用了VLC以后ES基本不用了,而且我主要手机播局域网SMB里的视频,VLC自带SMB,比ES都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也是ES配MX,用了VLC以后ES基本不用了,而且我主要手机播局域网SMB里的视频,VLC自带SMB,比ES都方 ...

我也是,手机接hdmi到电视然后播smb服务器上的视频,用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