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南京电表厂MF79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3-02-11):
南京电表厂90年代初生产的MF79;功能上比MF47增强;带电池检测、通断蜂鸣、交流电流;用了两只开关来切换档位和量程,操作上比MF47麻烦

90年代的表;有了很多的色环电阻,但是线绕电阻还是没有少

网友:
使用什么型号的电池楼主该介绍一下!

网友:
这表确实比一般的表复杂一些。

网友:
都是手工焊?

网友:
比MF47多了二个功能,但多了个旋钮,增加了操作麻烦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足

网友:
这个成色真好

网友:
好表!楼主拍照清晰!

网友:
这个还行,看上去诚意满满……

网友:
非专业人员,还是觉得数字表好用

网友:
确实牛逼,这表是不是很少了

网友:
多选钮,应该是一个旋钮,设计档位难度较大,就“捷径”一下,设计是简单了,结果就是使用麻烦了,还容易误操作

网友:
老表,用料实在,双开关设计,操作繁琐了点,好处是不易损坏。

网友:
万用表里用线绕电阻看着还是比较舒服,感觉就应该是这样(也许看老表多了)。

网友:
头次见到很早的绕线电阻,后来从色环电阻变成贴片。

网友:
关键部位用线绕电阻,成色不错

网友:
不错的老表,楼主收藏的很新,平时很少用吧

网友(2023-04-18):
有个mf78的南京金川表92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