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测一个猴子说不错的不错优盘

楼主(2023-02-11):
看着猴子弄了个优盘没翻车,我也跟着弄了个,比猴子贵了一块多,七块多入手,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到手测。测出无问题,赋诗一首。
猴子优盘好,用了软件跑。
跑了速度好,以后可以搞。

首先,我没拆开,就盗用一下猴子的拆开图。不一样的是我的壳子是绿色。

扩容测试,可以看到读出入速度,33左右

测完,没问题,非扩容

AS的连续写入数据,还不错

继续测试HDt曲线。写入波动很有规律,过一段有个突降,不知道什么意思。

ATTO速度,写入奇怪,规律性不好。
总的来说,不错,感谢猴子的车。

网友A:
32G的U盘感觉就那样了

网友B:
同一天产生两个猴子贴,猴哥表示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G的U盘感觉就那样了

主要是便宜能有这个水平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天产生两个猴子贴,猴哥表示不服

猴子是大家争相引用的抢手货

楼主:
做成启动盘,放点常用操作系统

网友C:
这种垃圾U盘没啥兴趣了,我现在用的是256G的固态U盘,写是200+,读正常也是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垃圾U盘没啥兴趣了,我现在用的是256G的固态U盘,写是200+,读正常也是200+的。 ...

牛逼plus

网友:
非常合适,继续加油

网友:
猴哥还推荐U盘

网友:
速度还可以

网友:
恭喜安全下车,HDtune测试的波动应该是跟TLC有关,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天产生两个猴子贴,猴哥表示不服

这搬砖的图好评

网友D:
在数码值得买版块看见的,到手测试以后发现性价比不错,不敢独享,发帖跟大家汇报一下

网友:
进来不看猴子,不看U盘,就看看打油诗,顺便点个赞。

网友:
芯邦的读卡器主控?  话说mydisktest不能在win7下运行 不知道有办法解决没有     注意:我的是x64

网友:
能用,大文件写入有点儿抓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数码值得买版块看见的,到手测试以后发现性价比不错,不敢独享,发帖跟大家汇报一下 ...

确实不错,感谢推荐

网友:
看上去不错,没有扩容

网友:
这类优盘可以拷入数据后用来读取,尽量减少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