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南京电表厂MF116袖珍万用表

楼主(2023-02-11):
一块90年南京电表厂产的MF116万用表,此表能测量交流电流,做工用料还可以。看着像是低配版的MF47;电阻档R*2是个什么鬼。电阻档最小是R*1,R*2读数还要去除以2,增加使用者麻烦20KΩ/V直流电压灵敏度的小表可是不多;除了MF30就是它了

网友:
虽说做工没啥说的,其实现在已经没有现在的表好用了,话说好用才是硬道理,怀旧是一码事,好用又是一码事

网友:
还行吧。但数显的更直观

网友:
已经有电容、电感刻度了。当时绝对是一块好表。里面的元器件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
功能 很难齐全

网友:
老表我看不懂

网友:
这个表也很不错,打理一下,还是刚刚的

网友:
想当年第一次使用数字万用表,感觉不怎么好用,现在看来还是数显表直观,不用再去选刻度线,也不用换算!

网友:
习惯了数字表,指针表现在用不习惯了。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足

网友:
那时候低端表的表笔一般都不太好,不知朋友的这个表笔怎么样?

网友:
老表的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
指针表用来测通断很直观,后来发现用来测电源电压也好用,现在有时侯用数字表有时指针表。

网友:
还是老货的做工好

网友:
老物件做个看着中规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