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分立元件OTL代8002修复雅韵仕小音箱

楼主(2023-02-11):
分立元件OTL代8002修复雅韵仕小音箱,找不到复铜板用纸板,钉书针代替代。

网友A:
我有一个电脑用的小音箱电路板坏了,然后我在某宝花了4块钱买了块5V功放板替换。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怎样,有没有高清电路图和需要的元件参数。我还有一对电视机拆下来的10欧小喇叭,想改个能响就行的音箱。

网友:
折腾精神可嘉,搭棚还可以更漂亮。

网友:
搭棚还可以,音亮咋样

网友:
拍照片不能先对焦吗?

网友:
这一顿飞线

楼主:
电话机OTL电路

网友:
内部可真够乱的

网友:
就地取材,楼主确实厉害

网友:
这个是对放大电路的充分理解和实践

网友:
也就自己折腾着玩

网友:
没啥意义,8002的价格比你这堆元件总和还便宜,体积更小巧。

网友:
看得眼花花,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手艺

网友:
楼主需要买点洞洞板备着了。

网友:
大哥你这板子过分了啊
也太糊弄了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这时间成本太高了 现在时间更珍贵 而且也没省钱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电脑用的小音箱电路板坏了,然后我在某宝花了4块钱买了块5V功放板替换。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怎样,有 ...

试试7240很好用

网友:
你这个可以试试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