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电源ESR-48/56CN拆解附离线启动方法

楼主(2023-02-12):
台达ESR-48/56CN是4856AC的后续升级版本,提升了一些效率
内部如图,有桥交错PFC+交错半桥LLC+同步整流.如果没有大的失误理论上最高效率应该在96~97%左右.

比4856AC的交错PFC+PSFB+全波整流要高5%?

这机器只接交流输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风扇以最大速度运行,非常吵.

短接通信接口的2,3脚,进入正常运行.
风扇转速降低,待机6W左右.

网友A:
我那4856ac不知道什么鬼空载70w,暖暖的发热

网友:
感谢楼主开拆经验,现在好多这种二手电源,菜鸟不敢下手

网友B:
这种大功率电源,低负载效率应该不高吧!

网友C:
这东西内部太紧凑了,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内部太紧凑了,散热不好

效率高 满载的时候也没多少热吧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货一般人用不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内部太紧凑了,散热不好

所以才有暴力风扇散热

网友:
这电源看着真舒服,真带劲

网友:
满足二字描述它:
空间满
用料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接线方法

网友:
感谢拆解,暂时还未接触到,留存备查。

网友:
科技进步的前提是无私的分享!

网友:
拆机的这些二手服务器电源量大货又足。妥妥的耐用。
我有一个03年的拆机台达 27v 170a的 2700w电源,多久开始服役不知道,从机柜上拆下来到我手上是16年,至今任然满功率跑没问题!
质量真的是好。  记得16年的时候 好像是200多不包运入手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源做工用料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4856ac不知道什么鬼空载70w,暖暖的发热

4856AC因为是移相全桥的,轻载时候开关管无法实现软开关,所以比较热.再一个他的风扇没有采取温控调速.
开机就最大风速跑,所以就有70多瓦了.3千瓦的移相全桥电源大多空载都有六七十瓦.
包括中兴2400,也差不多.还有动力源4850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功率电源,低负载效率应该不高吧!

一般是半载效率最高,这种拓扑的电源高效率区间挺宽的,十分之一负载开始就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