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能人应急启动电源X5烧坏一个三脚元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2-12):
小能人应急启动电源X5(样子如图),使用中烧坏(型号也烧没了)一个三脚元件(电感旁边),如图。请有这个应急启动电源的给看看是什么型号?这个元件电路中什么作用?或者谁知道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A:
nmos,boost升压开关管~

网友:
眼神不好,看成小熊人

网友:
看不清型号呢!帮不上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boost升压开关管~

一般能用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肯定是mos管,大概率是功率型NMOS

网友:
买过一个同品牌产品,很差劲

网友:
帮不了你,板子另一面很脏啊!

网友:
MOS场效应管 HC510   AO3404A 场效应管  随便选一个试试,第一个耐压100,第二个30
前面的内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