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尼FMP-X10纯4K高清播放器拆机拆机

楼主(2023-02-12):
话不多少,外壳看起来很简单,就一个4K标志,前面板的接口和按键都隐藏在可以掀起的盖板下

通电显示显示器不支持4K,淦

楼主:
下面开始干它

首先要拆掉底板的4颗螺丝和后面的两颗螺丝

然后底板向前推就可以拆下来

楼主:
底板拆掉以后,可以看到和下盖咬合的卡笋,上半部分是没有螺丝的,直接可以把上盖取下来
就可以看到了,是没有螺丝的,

楼主:
接下来是去下前面板部分,基本就是卡扣的,也没有螺丝,松开卡扣就可以取下

楼主:
然后是内部铁壳的拆解了,

上半部分铁壳是有螺丝固定的,前面2颗,后面3颗,

楼主:
现在主板和硬盘就可以看到了,东芝1T的SATA硬盘,通电测试通电几小时而已,成色很新,WiFi模块是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的,

楼主:
松开风扇排线和接口的固定螺丝,主板就可以取下来的,处理器和显卡都是索尼的,整个散热是靠底板钢板和风扇,

网友:
这价格应该不低

网友:
好东西,仅仅1T的硬盘就挺可以的了。

网友:
图片倒是不少,没看到屁股,都有啥接口?

网友A:
好大的硬盘,要放多少片子

网友:
电路板怎么这颜色,咋一看以为进泥浆了

网友:
看到楼上几位赞叹1T SATA硬盘的,连忙返回去看看发帖时间,还以为是个老帖子

网友:
头次见到索尼硬盘播放器,之前弄过游戏机等不少蓝光盘技术。

网友:
这么大个,性能应该可以吧

楼主:
后面接口很简单,两个HDMI接口,其中左面一个只能做音频输出,一个网口,一个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硬盘,要放多少片子

以4K来看 1T也存不了太多,是不是当初也是为了卖场演示使用的,类似于码流仪

网友:
好家伙,索尼大法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硬盘,要放多少片子

放高清片,1T不大的,也就十几部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