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办公用的联想主机

楼主(2023-02-12):
专用的电源,只有±12v,前置插口是直接做在主板上的,省了接排线。硬盘电源取自主板而不是电源。有个笔记本光驱位置,他的电源也是在主板上。电源是180w,只有主板10pin和cpu4pin。

机箱设计挺精致,拆掉前面板,有个卡销就会自动弹出来,然后才能扳开侧架,显露主板。

网友A:
那个跑道扬声器看视频能听到声音吗?

网友B:
这不过是品牌机与DIY通用配件的区别,DIY一般追求高度的一致性,除了给你装几个亮瞎眼的灯,就没什么亮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跑道扬声器看视频能听到声音吗?

可以,一般看个电视啥的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跑道扬声器看视频能听到声音吗?

翻了下局域网smb,终于找到一首mp3,打开一听,声音还不错,接近手机外放。

网友:
还能再缩点水不?都是dell带坏的。

网友C:
联想就感觉机箱做工扎实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的,性能办公绝对够,就是启动慢,打开东西慢,建议固态

网友:
一直都自己组装电脑,配件买大品牌用着放心,感觉品牌电脑后续维修升级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的,性能办公绝对够,就是启动慢,打开东西慢,建议固态

这个是大概5年前配发的,3年前配发的就是120g固态+机械硬盘。
估计是集中采购长期协议,是固定价格,越新配置越好,再过几年估计就itx主板了,更小机箱全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过是品牌机与DIY通用配件的区别,DIY一般追求高度的一致性,除了给你装几个亮瞎眼的灯,就没什么亮点了 ...

品牌机的很多设计不是标准atx机箱的

网友:
这种设计想升级都难机箱都不能装其它主板

网友:
扬天和启天系列的都是这种设计

网友:
只有缩水和更缩水的区别

网友:
想换主板和电源,想升级,对不起了您类,没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就感觉机箱做工扎实

那是早先,现在的联想机箱与之相比就是垃圾。机箱又薄又轻,好死不死还用的是机械硬盘,而且是垂直安装,震动大得很,通电就嗡嗡的共振,吵的脑仁疼!

网友:
喜欢这些大品牌的机箱,式样和做工都不错

网友:
好久不用台式机了

网友:
够用能用,静音,然后加 一个良好的售后服务,这就是一般公司需要的办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