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接错了吗?

楼主(2023-02-12):
12.6v电压,为了有个开关,防止瞬间电流过大烧了电机,又不想电阻过大,这个开关有用么?是否有接错地方?
利用场效应管做开关,第一次做这个线路,请教一下原理是怎么计算的?我不太懂怎么算开怎么算关。那两个10k电阻导通后,不会发热用电吗?S和G两端是否有接错?给G一个电压差控制开关。没算出这个压差多少。

网友:
这是这个MOS管数据表里面典型电路,你参考一下

网友:
现在很少人研究电路了吧。

网友:
电池正负好象画反了,简单的搭一个电路测试下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机械开关比电机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