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威乐 Weller WHS-M 拆解

楼主(2023-02-12):
据说,从 0 到 400摄氏度只需要 3秒.
额定:说明
温度范围:100°C-400°C
加热时间:15秒。

网友A:
第一次见
这是电烙铁吧
我以前只用最老的内热式,确实差
后来换了外热式,好很多,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是黄花牌的
然后t12就火了,入手了用,真的棒
威乐这牌子听说过,但是不了解,就知道好像是外国牌子
后来知道有高频电烙铁,比白光还好,反正就是回温快,专业修手机都是用这种高频的,肯定好
你这款我猜也是这种能换头的高频烙铁吧

网友:
这个烙铁把手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
这是电烙铁吧
我以前只用最老的内热式,确实差

应该是最好的牌子,德国货,略贵.

网友:
烙铁芯挺怪的,电源还得外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最好的牌子,德国货,略贵.

“最好的牌子”???

你这让JBC、METCAL、ERSA i-CON、PACE、HAKKO这些品牌往那儿放?

Weller焊台在民用方面还可以,但综合解决方案、工业应用还很一般,主要是耗材贵、周期短等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牌子”???

你这让JBC、METCAL、ERSA i-CON、PACE、HAKKO这些品牌往那儿放?

他的意思是最好的牌子之一吧
比国产的强很多就可以了,除了发烧友,真没必要追求这些牌子了,哈哈
我用国产diy白光后发现,这简直就是神器啊,以前用的都是一言难尽
包括国产黄花,耐用是真的耐用,但是说好,比不了

网友:
造型很特别

网友:
看着很小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是最好的牌子之一吧
比国产的强很多就可以了,除了发烧友,真没必要追求这些牌子了,哈哈
我用国 ...

这个威乐焊台我玩过,也拆过,是一种外挂功率电源的,改进型936烙铁头。

同样的紧凑型焊台,性能、易用、颜值还得是METCAL GT90/GT120,功能非常好:

Input Line Voltage:100 – 240 VAC, grounded circuit
Input Frequency:50/60 Hz
Power Output:120 W max.
Output Line Frequency:465 kHz
Heating Method:Inductive Heating
Display2.8” Monochrome LCD Display
Controls:4 tactile buttons
Operation:Single Port
Tip-to-Ground Potential:
Tip-to-Ground Resistance:
Ground Detection:Permanent
Surface Resistivity:105 Ω - 109 Ω, ESD-save
Idle Temperature Stability:± 1.1 °C in still air
Tip Temperature Accuracy:Meets or Exceeds IPC J-STD-001
Communications:1 x USB A connector
Warranty:2 years
Dimensions (w x d x h):110 x 125 x 160 mm (4.3” x 4.9” x 6.1”)
Weight:1.68 kg (3.7 lb.)
Certification:CE, TUV
Power-Connector:Mini-DIN
Ambient Operating Temperature:10 to 40 °C
Maximum Enclosure Temperature:55 °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威乐焊台我玩过,也拆过,是一种外挂功率电源的,改进型936烙铁头。

哎呀不行,不能看,我白光就够用了,万一脑子一热买了岂不是伤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