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惠威D1010-IV音响无低音故障

楼主(2023-02-12):
拆修惠威D1010-IV音响无低音故障

       2023年2月11日,拆修一台惠威D1010-IV音响,表现为无低音故障,其它正常。在逐一检查电解电容过程中,换出了几只容量下降严重的电容,由于本音响使用的是国产D1875芯片,由于同事要求,换成了LM1875,虽未确认是正品,但试试无防,原电路板丝印的型号为TDA2030。做了以上操作后,仍然是基本无低音输出,后检查了功放芯片旁边的C1815三极管,为NPN型,查为防开机冲击之用,拆除后低音正常,只是开机瞬间有一点点开机冲击声,不大,和关机的冲击声基本相同,个人认为拆除后可不必安装,安装可能就更好一点点。以下为拆修过程图片,供有需要的网友参考。

网友:
散热器这么大,发热有多厉害

网友:
做工真的一般

网友:
折腾好了就是爽

网友:
损坏的零件还不少啊!

网友:
1815击穿损坏?

网友:
惠威书架箱里面也就这样啊。。。貌似不便宜的说

网友:
我自己有一套一模一样的音箱,音量变得很小,换了主电位器好的,这个音箱电位器坏是通病

网友:
这做工真差,话说惠威的不便宜吧

网友:
哎,做工也就那样,就剩下个牌子了

修好就好

网友:
好大的散热器,1875是双25∨供电,电压有点不匹配。

网友:
用料实在太差了 喇叭骨架铁皮做的   1815都能坏 什么烂设计

网友:
这用料配不上惠威品牌。

网友:
惠威音响越来越对不起售价

网友:
音质一般般吧

网友:
同款,音质不错。2010年用到现在,还没坏,因此一直没机会拆

网友:
这用料真的是一般般,利润空间真大

网友:
惠威的喇叭还可以,音响就一般般了!

网友:
惠威里面这样真差点意思

网友:
顺道问下,H4有嗡嗡电流声一般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