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两个机械键盘轴体 樱桃银轴和凯华box navy 姜还是老的辣

楼主(2023-02-12):
目前市面上绝大部分轴体都是樱桃MX结构,国内很多加了防尘盖,但是其原理结构还是和樱桃MX轴大同小异
凯华box轴和其他轴体区别比较大
目前线性轴我感觉TTC最好,特别顺。有声段落轴我觉得凯华box轴最好,无声段落轴我觉得是佳达隆手感好
樱桃的手感反而不行,质量还差
但是樱桃真的不行吗

外观

凯华的logo

樱桃的logo

直接上开轴器

樱桃的结构

取下两个弹片

硬弹片静触头触点

软弹片动触头触点

接下来是凯华box轴

打开以后并没有直接看到弹片
有一层防尘结构

密封性还是不错的

里面的触点是这样的

凯华的弹片就小很多

触点

接下来上电焊机,对按下轴体

然后,樱桃的轴一次没事
box轴直接按下不导通了

樱桃轴的触点

没什么大碍

凯华box轴触点已经完了

已经烧黑了

反正就是不导通了

再来一次樱桃,触点直接粘连了,不过可以掰开

触点已经打坏了

现在的轴体论手感,国产轴秒杀樱桃,线性轴ttc绝对是最好的,段落轴凯华box也碾压樱桃
论使用寿命,之前我那104个高特轴7年了一个没坏,凯华龙华也是104个7年一个没坏
樱桃2018年到2022年坏了两个,这樱桃的质量也不好

不过在极端的条件下,樱桃还是比较耐艹的,触点比较厚实,说明质量还是樱桃的硬一些

目前国产的轴承也一样,放指尖陀螺里国外的轴承不超过1分钟,中国的轴承轻轻松松6分钟,打磨的好甚至可以20分钟
而大型机器用中国的轴承3-5年就完蛋了,滚珠全散架了。但是用SKF的轴承20年没事。不知道现在中国的轴承有没有在抗压能力上追上来
反正我楼下大门的轴承不到一年已经碎了

网友:
十几年前的樱桃和现在不是一回事,刚好手上有个十年前的樱桃青,和现在买的对比,现在的质量下降太多,弹簧无力,似乎是材料不够,圈数来凑,反正听声音就是压缩过度吱呀吱呀的声音,放在小键上都肉,还涩,实在受不了

至于什么防尘结构的,其实在键帽下面没什么尘可以防,晃也没什么影响,晃也不用通过那个来解决,里面两侧是有导轨的,主要就是看模具精度、材质有没有采用自润滑pom、有没有润滑脂

BOX白看结构我就pass了,这就是个有声类茶轴,段落没有平台区,压根就不属于类青,类青我认为TTC的金兰比较好,37g起始力度很轻,比本来就涩的樱桃茶都轻,平台区很明确,可能有人觉得略重,但相应的是回弹也有力。而且TTC的防尘结构从制造的角度更合理,只在4个角做柱子就足够定位解决晃得问题,那么剩下的空隙因为不晃就很难进东西了,box非要把4个边连起来,那点藕断丝连的塑料,生产中肯定少不了缺胶的不良品,当然了这和消费者无关

关于电子氧化的事情,其实在有追求的玩家眼里,有段落的轴手感不行才是该换的时候,等触发有问题迟了。但是这个实验很能说明耐久性问题,可能还能反映成品键盘的电路设计问题?我在闲鱼上收过一些TTC金茶轴,当时没有条件上机,所以拿万用表测的,有一个卖家的货秒导通,另一个卖家的货出现150-400uf左右的电阻并导通延迟,果断就退了,不知道会不会实操中,有的键盘工作电流“不必要地大”,导致了触点加速损坏?TTC坏轴问题隐约记得是有人吐槽的,但我认为合格的工厂做离线测试肯定是通过的,但当前环境热插拔成风,小厂套件流行,上了机可能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网友A:
怎么感觉越来越有玄学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越来越有玄学的味道

有些领域,不在乎的人看起来就是玄学

网友:
30多年前,公司就生产过机械键盘,刚开始使用的是台湾的零件组装,质量是真的好,后来公司想要降低成本,就自己买设备生产按键,结果就是按键质量不过关,关门了。按键想要经久耐用,按键的壳体材质,加工精度,接触片的材料,镀金厚度等等这些都要做好才行。我现在也不烧键盘这些了,随便一个可以使用的键盘就可以了。

网友:
这键盘除非使用频率高的,一般随便买个就行

网友:
国产小轴承已经这么强了吗?

网友:
国产小轴承,给看看视频?

网友:
轴体拆解分析的很细 致

网友:
里面的构造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