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U盘做成了大白菜启动盘,怎么恢复容量?

楼主(2023-02-12):
闪迪cz50,用大白菜做了HDD启动盘,不管用什么方法也恢复不了系统区的容量,量产也没有量产软件,大家有什么建议?

谢谢大家回复,已经试过各种还原分区,都没起作用。

网友A:
启动制作软件有个归还优盘空间试试

网友:
DiskGenius

紫薯补丁

网友B:
闪迪没量产工具
可以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

网友:
继续用大白菜,应该有恢复原本空间的选项吧?

网友:
分区全部删了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解铃还须系铃人,再次找到大白菜软件或者做PE的软件,选择恢复U盘,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在设备管理器里,删除所有分区,然后再格式化就行了,哪有你说的那么麻烦

网友:
重新分区就可以

网友:
大白菜软件里面选择恢复U盘

网友:
大白菜   my  god

主页还在吗?

网友:
貌似大白菜都好多年了吧?还在?

网友:
步骤1:按下电脑的win+R键打开运行窗口,在运行窗口中输入“cmd”并确认,进入dos窗口;

步骤2:在窗口中输入命令“diskpart”并回车键,这样便进入磁盘管理命令模式;

步骤3:输入命令“list disk”(注意空格),回车键进去就可以看到电脑里所有的硬盘设备了,包括U盘;

步骤4:输入命令“select disk 1”(注意空格),意思就是选中磁盘1,也就是U盘;

步骤5:再输入命令“clean”清除磁盘,也就是清除U盘;

步骤6:关掉命令窗口,鼠标右键点我的电脑,弹出的菜单里选择“管理”;

步骤7:在打开的窗口左侧,选择“磁盘管理”,选中未分配的磁盘;

步骤8:右键点击“新建简单卷”弹出窗口,点击“下一步”;

步骤9:现在还需要设置下盘符,我们以默认为主;

步骤10:设置好后,点击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
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最方便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看看。如果不行,可以下载一个 优启通,重新制作一个启动盘,然后再使用 优启通 还原恢复U盘容量。

网友:
开始栏win+r然后list disk然后list disk 1,最后clean

网友:
随便找个PE软件都有还原优盘制作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制作软件有个归还优盘空间试试

试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没量产工具
可以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

就看不到那个系统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