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目前有没有win7升级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办法?

楼主(2023-02-12):
用惯了WIN7 goole chrome浏览器,但是现在不能升级了。

百度了一下,
都是如何不让弹出那个通知,
没找到能升级的办法。
(而且我的电脑上注册表中找不到那个地方

而且就算不弹出通知,
那也是没法升级,
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最近win7下chrome经常打不开网页,要刷新n次。同时firefox就很正常,edge好像也正常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升级?俺也是win7,最新版edge在浏览部分网站时文字显示效果有点异常,于是退回安装旧版本,并禁止升级。

网友:
他很多api版本升级成win10的了,并不是限制你win7打开,而是你win7缺少了必要的api根本用不了了

网友:
很不明白不想升级win7,只想升级谷歌浏览器。其实win10很好用的,我10年的老机器都用的win10

网友:
为毛要升级,老版本也一样好用。

网友A:
用谷歌开源Chromium浏览器没有此限制,功能一样

网友:
应该尝试一下win10了,其实用惯了也一样

网友:
Chrome v109是最后一个支持7的版本。 最新的v110只支持Windows10起步。

网友:
简单的要死,还需要我来教楼主?
请使用MYCHROME 自行解决~

网友:
同意10楼,学习11楼

网友:
我觉得新老版本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
win7可以装edge啊,都是chromium内核。

网友:
放弃win7换10吧,当时XP换win7不习惯,后来适应了

网友:
楼上有几个坛友建议升级win10,俺想说的是,电脑主要用来运行各种应用软件,而不是玩玩操作系统本身。在低配置的机器上,只要各种软件运行良好就行了,不是每个人都在乎操作系统是否最新版。

网友:
chromium内核的第三方浏览器多了去用起来也差不多,为什么一定要Chrome?

网友:
对,其实不是不想升win10,而是有些软件,在win10下面根本没法运行,所以为了使用方便,也只能选择win7了,再者win7的确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谷歌开源Chromium浏览器没有此限制,功能一样

请问有资源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资源吗?谢谢!

https://registry.npmmirror.com/b ... -snapshots/Win_x64/
这是阿里云的镜像网站,有各版本的chromium下载。chromium没有自动更新的功能,只能手动下载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