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家里17年购买的一个外门把手空转的火车头牌指纹锁

楼主(2023-02-12):
这个指纹锁从17年购买安装我用了很长时间了,牌子是火车头的,材质很靠谱,没的说,至少比起现在某些指纹锁要好上不少,毕竟花了我一千多大洋嘞。话说还是之前的指纹锁质量好,纯铜设计的锁体,锁芯还是304不锈钢的霸王锁体,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相当累手。就是内部电机线路连线处有些问题,之前发生过指纹锁打不开的状况,后来发现是控制离合器的电机线断了,用烙铁连接后恢复使用,并且是先后坏了两次,最后防止线路出现再断线还额外加了热缩管,所以说对锁整体构造还是略知一二的。前几天出现外门把手空转的情况,果断拆开维护下好了,初步分析是离合器未回到位导致的,究竟是不是呢?还要打开看看才知道。打开前面板,拆除固定螺丝,出现眼前的就是离合器控制盒子了,原理上大致就是电机带动齿轮转动,驱动转轴定位销延弹簧转动,使转轴向上突起和图中黄色部分相抵,使门把与锁芯相接触从而实现开锁。本次就是由于定位销从弹簧端部出来导致把手空转不开锁,由于这指纹锁弹簧是两端开口式的,不是像自动圆珠笔里弹簧式的,为防止定位销从弹簧处脱出,我用吸管剪下一小段卡在转轴与弹簧中间如图中红色部分处,从而达成不破坏元件完美修复之目的,由于急着装锁忘记拍照了,导致图片缺失,见谅哈!最后上传开锁成功的图片一张,至此本次指纹锁的维修完成,谢谢观看!!!

网友A:
光学指纹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学指纹传感器?

半导体指纹传感器

网友:
以前的塑料件,耐氧化性不错,使用三五年没有问题。

网友:
此“火车头”非彼火车头。

网友:
现在的指纹都集成到把手上了。

网友:
年头也差不多了!该换新的啦!

网友:
产品设计问题,没有考虑长时间工作后弹簧转动从卡销中脱出,厂家应该在卡销和弹簧间增加一个垫片。

网友:
这个结构比我修过的两个锁都麻烦一点。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