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风45X电源驱动板输出电压

楼主(2023-02-12):
暴风45X电源驱动板输出电压开机3-5秒从110V左右下降到2.1V. 电视机不亮有声音,手电照屏幕有影子!

网友:
出现此类故障不是很容易就能查处原因的,最好直接换成品,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网友:
好像背光保护了

网友:
电源板60   主板100 TB
电视机不亮有声音,手电照屏幕有影子!
一开机就不亮一直黑的,换背光灯组吧。因为手电照屏幕有影子!
一开机亮又黑,就是背光电源部分。

网友:
背光灯条有故障也可能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