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向日葵开机棒拆解

楼主(2023-02-12):
发现接触不良,拆开检查下,改天贴个散热片,那芯片大概和路由温度一样

网友:
看上去还行,没用过

网友:
这个是干啥用的?

网友A:
用来通过网络远程开机的吗?

网友:
应该时电脑主机要支持WOL,并且主板上开启。然后通过开机棒发送开机网络信号进行远程开机

网友:
那就是路由器用的SOC啊,当然热

网友:
热很正常,超温才有问题。

网友:
什么是开机棒?
第一次见呢,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个微型路由器么

网友:
没有用过,听着功能不错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通过网络远程开机的吗?

是,远程wol唤醒开机,买的是局域网版本,就是同一个局域网的ip都能生效

网友B:
整天用向日葵的软件,向日葵开机棒没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天用向日葵的软件,向日葵开机棒没买过。

经常的,如果休眠或者关机状态,公网没办法唤醒了。有的路由可以,不过我没做公网DDNS,有个很老的路由N16,但是光猫做桥接怕有问题,电信这些功能不是那么固定的,懒的搞了

网友:
第一次见呢,长见识了

网友:
感谢分享,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这是用于远程控制的?

网友:
开关控制电路,本身就容易发热,热点不要紧

网友:
一直没想明白是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个开机棒,我一直用他们家的硬件,感觉开机棒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鸡肋吧。好多年前因为获取不到公网IP了,就买了花生棒,两个远程端口,一个给电脑,一个给路由,只要打开路由Web页面,唤醒一台电脑,就能用这台唤醒其他的,控制家里的所有设备。后来又买了他们家的蒲公英路由器,内网穿透,在家跟公司一个局域网,手机还有一个客户端,不在家也不在公司的时候,同样能加入网络。在这种环境下唤醒电脑,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最方便的是手机上装一个Wake on Lan,完全不需要买单独的开机硬件。

网友:
才知道这个向日葵不是张瓜子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