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手机闪电Lighting充电线数据线还是要买有一定品牌的兼容线,太容易...

楼主(2023-02-12):
杂牌的线,很容易扭断里面,需要的时候把你急死,   临时找线也来不及啊。。。

最近两个月坏了两条便宜的,兼容线。

一个是很多年前买的,没有用几次,中间某个地方一条D_线内部断了,剪了几下,也找不到断点。

另外一条,铁头这里焊接断了,而且电路也是最差的。不焊接了,淘汰吧。

所以,至少要买品牌的兼容数据线,有一定品牌的,

当然不是过认证的,那个很贵的,你明白吗?

楼主:
就是这里焊接断了

楼主:
至少买什么罗马仕的线,

MFI认证的太贵了

楼主:
人家起码是五颗料的板子,他这个是三颗料的,,,,

人家还有十颗料,带TVS保护的

网友:
哈哈,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虽然丑,但是它好用啊

网友:
二十几就买到MFi的编织线,用了4/5年没坏,综合成本贵哪里了????

原装的线也是不能用的垃圾,最好归宿就是保持全新,卖机的时候添点价格

网友:
花党说的对

网友:
某多多有便宜的快充C-L的充电线,实际使用也支持18W快充,拆开里面也还是一个6脚IC和一个三脚的MOS,价格基本上是10元2根的样子。

这种线是银色的触点,不会氧化,发黑,买回来剪掉C口换上A口就可以当一般A口慢充线,耐用很多。

当然有原装的苹果快充线就更好了。

经常有朋友同事的快充线换掉了,大多是外皮碎了,或靠近L头子部位断了,都被我要了过来。

剪开,改装修复一下,留着自己用,换的PVC的线比原装的耐用。

原装线,MFI线都是用的那种“可降解”材质的线,手上汗多,最多2~3年基本就降解了,稀碎。

网友:
二十几就买到MFi的编织线,用了4/5年没坏,综合成本贵哪里了

网友:
安卓的便宜好用。

网友:
1块多的lmas也用了几年了,每天都充电

网友A:
5颗料就行了,10颗都是骗人的,随便贴上去,根本不连接电路。破解三巨头知道苹果数据线的先天不足,该加强的地方都会加强避免经常售后。

楼主:
爱思助手,电脑连接手机数据线和手机后。。。有个配件检测功能。。。什么序列号,正品都能知道。。。

估计95%的人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颗料就行了,10颗都是骗人的,随便贴上去,根本不连接电路。破解三巨头知道苹果数据线的先天不足,该加强 ...

学习了。

太烂账的线还是不要买,,,用的时候,出问题,急死你。。

某天早上一看,手机根本没有充电,,剩余20%了。。。我就估计是线的问题。。。前后拆过三根山寨线了

网友B:
快充的话用一直用的京东京造的mfi认证线,买的紫米的20w充电头,有活动就买,总共买了七八套了,用到现在一个也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充的话用一直用的京东京造的mfi认证线,买的紫米的20w充电头,有活动就买,总共买了七八套了,用到现在一 ...

有钱人,,,,京造???没有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钱人,,,,京造???没有买过

京东自己的贴牌,有活动三十出头,紫米的充电头有活动更便宜,二十出头,不过京造的充电头真不咋样!12pro充电屏幕会乱跳或者没反应!

网友C:
不认证的话,是无法在苹果手机上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认证的话,是无法在苹果手机上使用的

不是的。。。。你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