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特美声便携式广场舞音响SL06-01F飞扬系列(主控板坏)

楼主(2023-02-12):
同事捡来的特美声便携式广场舞音响SL06-01F飞扬系列,让看看哪里有毛病,能不能修好,作为爱好者看看没有问题,至于能不能修那得拆开看了以后才能确定,刚好还能拍照发帖子!

这款音响具有蓝牙、无线话筒接收板、有线话筒插口、TF卡、USB口等,拆起来挺简单,基本没有卡扣,就是螺丝固定面板和箱体,拆开就闻到元件的烧糊味,锂电池不知所踪,发现主板上的主控有烧孔、丝印T4二极管有烧孔、USB口损坏、喇叭纸盆部分穿孔,其它的元件基本无明显损坏痕迹。

12V直流电插面板插口打开电源开关,只有低电量红亮,插有乐曲的TF卡、有线话筒,打开各个音量旋钮,均无声音。

综上所述确定是主控损坏,经查是建荣系列,丝印1852SRZ  GE8T665,网上没有搜到相应介绍,也没有发现有售卖和代换的信息,至此告诉同事无法修复!

网友:
好像X宝有这种主板

网友A:
估计没法修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音箱是在广场上被别人用遥控手电弄坏的

网友:
估计没法修了

网友:
捡来的特美声便携式广场舞音响SL06-01F飞扬系列,无法修复,可以留下收藏

网友:
可以根据周边的走线判断主控各脚的功能,然后找相近的主控替换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千元的广场舞音箱,类似这种,当然,整机比这个大很多。后来主板坏了,修不了,按照牌子去找厂家买,根本没有卖,最后,自己按着主板的样子来找,居然找到了,花了一百多块钱,搞定。很多类似的都是贴牌,你搜广场舞音响主板,慢慢找,应该能找到。

网友:
这东西用对了地方叫欣赏,用错了地方和时间叫扰民。。。。。。。。。。。。。

网友:
主控烧了不好修

网友:
万能的淘宝慢慢找,有很大几率找到,不要限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法修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音箱是在广场上被别人用遥控手电弄坏的 ...

支持这样为民除害的人。

网友:
主控芯片损坏,如果可以找到主芯片或主板更换还行,否则就剩一个箱子了。

网友:
这广场舞音箱功能还挺 多

网友:
这种居然叫发烧级音响,,,,,

网友:
主控芯片烧坏了,按音名,型号多找找,没敢定能碰上。

网友:
没有资料没法修了

网友:
主控肯定不好修啊   里面有程序的哦

网友:
坏的真彻底,焦了

网友:
原来两个小树叉LOGO叫建荣

网友:
只能照着板子找,品牌肯定都是贴的,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