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0V电池改装T12

楼主(2023-02-12):
这用20v电池改装的T12,是不是简单粗爆

网友:
在家外没电 好用这方法

网友:
就是有点丑

网友:
简单,实用就好。

网友:
做的不够简洁。

网友:
电池电压显示,之前没搞电压表,电池搞到13.6V。

网友:
我见到咸鱼有人卖3D打印的转接器,有些是直接集成了白光控制器和旋钮什么的,插上就能用
不过成本确实高了
我还见到那种就是插上就行,变成引线出来,然后插到白光烙铁上就能用了,或者配合牛肉白光,也挺好的

网友:
哈哈哈,不但是简单粗暴,还大黑粗
but it works!(但是这玩意儿好用啊

网友:
用苹果电源那个做的漂亮,外接电池

网友:
用3节电池的电钻电池,加一个坏传感器936手柄,12欧芯没断。

网友:
实用就行,丑点也没关系

网友:
你这种有骑士风度哦

网友:
我把控制板和航空插头直接做到电池壳里了

网友:
除了不好看,其他都好

网友:
上个教程吧

网友:
动力电池带这个烙铁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