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家电脑蓝屏的问题,无从下手了。

楼主(2023-02-12):
家里有一台I3 7100搭配昂达H110主板,这台电脑很是让我迷惑。室内温度如何低于20度那这台电脑顺畅无比,运行大型游戏加上室内温度22度以上这台电脑会几分钟就无脑蓝屏重启。开始的时候以为是CPU风扇压不住,更换了双铜管风扇,无效果。机箱内加了2给排风扇依然重启,南桥加了个小风扇还是无解。最后发现高给风扇直吹机箱内部,电脑能多坚持半小时。现在还是可以判定还是高温引起的,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蓝屏多半是内存条引起,你好歹发个截图上啊

网友:
你有没有用硅脂

网友:
至少先转个aida这类的软件看下温度也好判断啊

网友:
硬件一个一个换吧

楼主:
回答以下 楼上几位朋友  1,蓝屏就是瞬间然后就需要断电从其了,而且代码我也查询过没用。 2.压了新的硅胶,新的风扇依然无效。3.鲁大师温度坚持显示CPU温度在55度左右很平稳,

网友:
换一个电源啊

网友:
估计不是散热部件问题,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过来人告诉你,直接更换内存条。

之前装机,狗东自营买的全套。芝奇套条,装好之后老蓝屏,一个月后检查才发现,其中一根坏的。
很奇葩吧,自营的品牌内存条,居然有坏条。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用替换法试试内存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硬件热效应不好,建议先从内存查起,再就是CPU供电周边和内存插槽供电周边,内存的可能性大,有条件可以换下内存试试,再就是硬盘,也不要忽视硬盘问题,尤其是SSD的硬盘,还有电源,这也是重点,电源内部器件问题造成供电不稳定也会出现蓝屏,总之得花时间慢慢排除。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比较难排查,但一般主板可能性高一点,有可能有电容出了问题,本来在临界,温度高了性能下降就不行了,还有可能是热脱焊,就是热胀冷缩导致的脱焊,温度低的时候可以接触,温度高了热胀冷缩错位接触不良。我曾经有台电脑也是类似这样用段时间就蓝屏,而且没啥规律,开始怎么检查都查不出来,拔内存(当时两条内存,全坏可能应该比较小),换上老显卡,老电源,pe下烤机还是挂,只能怀疑是主板,后来又一直过了个把月,终于发现主板一个电容鼓起来了,主板磐正的nf2,用了大概5年,XP1700长期超2.4g。还有曾经一块蓝宝石6770,等我换下来时候才发现一个电容炸开了,但一直用的妥妥的,没花屏没蓝屏

网友:
这种情况 我一般都是换台电脑

网友:
排除法确认故障硬件,换掉即可。
主板固定不好有时都会重启……
告诉你个方法:用吹头发的风筒人为加热怀疑硬件,可以模拟升温,但要注意距离。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只是蓝屏的机会很小,我没有多余的配件更换,四条内存,单独一条一条测试,用的微软内存测试工具,都没有问题,电脑是i7-2600,年头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真的不好办,直接换新电脑算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

楼主:
感谢大家激烈的评论,我也是从事电脑维修多年也.排除法也实验了,内存更换了,CPU风扇更换了,依然无效果无解了

网友:
电源是不是用了几年了?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2023-03-15):
内存、主板、cpu,挨个换,就不信好不了

网友:
用u盘启动跑memtest,不要挂别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