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APTOOL试用版本过期了,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23-02-12):
APTOOL量产工具版本过期了,有什么办法?那里可以再下载?

网友A:
不要连网,把电脑时间调到以前试试!

网友B:
要重置所谓的 60 天评估期,只需从 system32 系统文件夹中删除 msdev.exe 文件就足够了。在 64 位操作系统中,应在 SysWOW64 目录中找到它。自版本 V6.0.0.3 起,试用期已增加到 180 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重置所谓的 60 天评估期,只需从 system32 系统文件夹中删除 msdev.exe 文件就足够了。在 64 位操作系统 ...

谢谢,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连网,把电脑时间调到以前试试!

没用,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