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炬为?usb检测仪如何设置?

楼主(2023-02-12):
跟风在论坛里买了个这个 刚到家现实还都正常 就开始瞎按 不知道怎么着就按错了 导致现在显示电流只有零点几A 希望能告知详细的使用和设置方法 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会设置

楼主:
充了一会电 发现并不慢 应该是1A的电流 不会是这个机器有问题吧?

网友:
有个电流校准,你误入校准程序,把错误的数据存进去了

网友A:
按住按键,然后插到充电头上,然后再松手,即可进入后台校准模式。

网友:
炬为USB表:

短按1次切换页面
连续按2次清空容量统计
连续按3次清空电量统计
连续按4下清空计时
连续按5次设定关机时间
连续按6次切换语言
按着开机有一些校准设置

开机后按住按钮清空全部统计

网友B:
之前跟官方要的   看看能不能用的上,我这个表买了好多年了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了一会电 发现并不慢 应该是1A的电流 不会是这个机器有问题吧?

如果还有其它的USB表,串联起来,看另外一个USB表的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检测仪应该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按键,然后插到充电头上,然后再松手,即可进入后台校准模式。

按照上述恢复了出厂设置 依然无效! 我有没有标准的电源来校准 这不瞎了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跟官方要的   看看能不能用的上,我这个表买了好多年了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

我刚找到说明书,回来你已经上传了,校准要2A恒流负载,我估计楼主难搞

网友:
按着按钮加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找到说明书,回来你已经上传了,校准要2A恒流负载,我估计楼主难搞

那就没办法了  我这个表外观界面跟楼主的一样,16年买的,烧屏了,去年老郑家有的卖,白菜价,我又买了几个,不过有两个显示不准,特地跟官方要的说明书!

网友:
看来功能比较复杂

网友:
太复杂的玩意儿还是不要乱按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上述恢复了出厂设置 依然无效! 我有没有标准的电源来校准 这不瞎了嘛 ...

只能找个标准的电流源了,这东西校准也没别的办法。

网友:
  太复杂的东西  不会销量很大

  红魔王家  那种简单的 挺好使

网友:
看来不能瞎按,否则容易出问题

网友:
就是那个白屏的嘛,我只会双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