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母上装的净水器,沁园50G的机头

楼主(2023-02-12):
沁园50G的鸡头,去除前三级原装滤芯,楼梯间放20G压力桶。

超滤-》PP棉混活性炭桶-》超滤-》RO膜
目前足以满足需求,TDS在6左右,理论上能持续放水20加仑。
反正母上喝水习惯性烧开,后置活性炭也不用了。

网友A:
我家是用3节1微米的PP棉过滤,简单方便,没有使用RO膜,没有喝冷水的习惯,都是过滤后再烧开喝。

网友:
这个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用3节1微米的PP棉过滤,简单方便,没有使用RO膜,没有喝冷水的习惯,都是过滤后再烧开喝。 ...

加上活性炭更好

网友:
现在成品也很便宜

网友:
这是盘的网线?

网友B:
楼主技术炉火纯青,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50加桶,水量大成本低维护省!我给老母亲装的75无泵加桶,效果很好!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喝生水,买来的直饮水也要烧开了再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用3节1微米的PP棉过滤,简单方便,没有使用RO膜,没有喝冷水的习惯,都是过滤后再烧开喝。 ...

RO膜的作用是脱盐,我用PP棉只是滤前级活性炭的渣渣,真正有用还是超滤。
1个超滤能顶1000个PP棉。

楼主:
我还有个成本更低的,这个已经算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炉火纯青,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50加桶,水量大成本低维护省!我给老母亲装的75无泵加桶, ...

大桶小膜的方案肯定好啊,能持续通水,且效果更好。
真正理想的状态就是一直运行,这样不但没宿水,RO膜表面还不容易堆积污垢。
4040大膜直出方案当然更好,但是想想换膜的成本,确实有点小贵。

实测自来水压不足0.3MPa,还是采取了有泵方案。
之前DIY过无泵方案,膜前压力0.6,膜后0.3;母上家这膜前都不到0.3了,膜后肯定更低。

因水桶放在楼梯间,高度减少了1.8m,高差导致水压力直接掉0.018Mpa,考虑到管道内水头损失,压力起码掉0.05Mpa;
这样一来,若采用无泵无电控方案,很可能压力导致连正常的四面阀控制都成问题,更别说正常运行。
因此,在理论知识的引导下,我直接放弃了无泵无电控方案。

沁园鸡头其实也就只是用到了泵以及冲洗方案。
拆除了减压阀,拆除了前级止回阀,拆除了多余滤芯。
198元的20G塑钢桶,性价比真的很高,虽然耐压就1Mpa,工作压力0.5Mpa,架不住便宜。
反正膜后压力死活到不了0.5Mpa,放心使用了。
我计划把母上家橱柜都全拆了重新整理一下,所以就没有仔细理线了,先凑合用。

感谢前辈的关怀指导,我感觉做家用RO净水器,基本上是学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桶小膜的方案肯定好啊,能持续通水,且效果更好。
真正理想的状态就是一直运行,这样不但没宿水,RO膜表 ...

膜前膜后压力差,你只考虑了动态,没考虑静态,事实上,有桶无泵方案,如果不考虑四通阀的驱动压力,随着桶内压力升高,流量会逐渐减小,直至停止,膜前膜后压力逐渐会达到平衡,实际使用中,自来水压力达到0.4Mpa时,有桶无泵方案中,桶内压力可以达到0.3Mpa以上,损失的压力是因为压力差无法驱动四通阀,合适的桶容量是可以保证用水量的。

至于管道内水头损失,同样是要考虑流量的,流量较小时,压力损失可以忽略不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前膜后压力差,你只考虑了动态,没考虑静态,事实上,有桶无泵方案,如果不考虑四通阀的驱动压力,随着 ...

对,当时间无限长的时候,膜前膜后压力会趋于平衡,但是这个时间非常长。
且,要启动四面阀,必须有足够的力量顶动它。

换句话说,就是四面阀启动的前提就是起码0.35膜前。
否则,四面阀的驱动都成问题。

若采取电控的无泵方案,50G膜配20G桶,可能1天都满不了,因此还是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当时间无限长的时候,膜前膜后压力会趋于平衡,但是这个时间非常长。
且,要启动四面阀,必须有足够的 ...

时间无需太长!

我配的是5G的桶,在老母亲用水高峰时,我经常检查桶内余水量,实际情况是余水够多,为了加快纯水循环频率,我还特意给桶内加气(桶底有加气嘴)以减少容量,从而减少余水量,提高循环频次。

驱动四通阀,估计0.05Mpa的压力就够了,没有实测,不太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无需太长!

我配的是5G的桶,在老母亲用水高峰时,我经常检查桶内余水量,实际情况是余水够多,为了 ...

先这么凑合用了,以后再说吧。
毕竟有电控还是能自动冲洗,总比四面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当时间无限长的时候,膜前膜后压力会趋于平衡,但是这个时间非常长。
且,要启动四面阀,必须有足够的 ...

前面描述可能不准确,四通阀不是靠压力差来驱动的,我拆开看过,在主控水路无压时,受控管路是直通的,只有在主控管路压力达到一定值时(里面有个弹簧),受控管路才断开,这个值取决于里面那个弹簧的压力,这个压力也决定了桶内压力。

换句话说,如果自来水压力达不到四通阀驱动压力时,受控管道是停止不了的,以我那个方案,若四通阀不截止,则关不断进水,那么,废水管就不断有水流失。所以,无泵方案要考虑进水压力。

至于压力损失,现在想来,更多的可能是单向阀导致的。

这么一分析,我那套无泵方案桶内压力是没有0.3Mpa的,我当时测量时是直通测量的,虽然压力不高,但水量还是足够一个老人使用了,我不得不加气以减少余水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这么凑合用了,以后再说吧。
毕竟有电控还是能自动冲洗,总比四面阀好。 ...

方便接电还是有泵的好,不用考虑太多因素,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描述可能不准确,四通阀不是靠压力差来驱动的,我拆开看过,在主控水路无压时,受控管路是直通的,只 ...

是的,当你桶侧的压力F1大于弹簧的弹力F2与控制端在弹簧方向的压力F3合力的时候,就关闭。
F1>F2+F3
虽然形状上缩小了控制端的压力对膜的影响,实际还是有一点力的。
桶内压力,由你打的气压力决定。
桶内水的压力,由你的RO膜后压力决定。
四面阀的极限压力弄清楚也不难,拆阀,测出弹簧压力,中间橡胶膜在两个水路的投影面积即可算出到底多少力关闭。
我估计了一下,可能你是对的,真只需要0.03MPA,不需要0.3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当你桶侧的压力F1大于弹簧的弹力F2与控制端在弹簧方向的压力F3合力的时候,就关闭。
F1>F2+F3
虽然 ...

桶内压力不是气压决定的,气压打高了,水进不去,气压打低了,余水量大。当然,一般人是不会在意余水量的,所以在无水时,桶内气压一般等于或略大于桶外大气压力。

另外,在四通阀截止时,桶内压力受单向阀限制,进水被四通阀截断,所以膜前膜后都没有压力了,停止瞬间的膜后压力会反向泄掉,因为进水停了,膜前无压了。

网友:
材料与配件不断的推陈出新,现在又出现了三管(四管)无压水龙头,纯水机方案可以进一步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