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能MP280喷墨一体机 掀开盖子墨盒不能自动回到中间位置

楼主(2023-02-12):
我有一个佳能MP280喷墨扫描 复印 打印的一体机,正常情况下掀开整个扫描的那一部分的盖子,墨盒会自动回到中间位置,可以更换墨盒,现在掀开盖子后,墨盒不会自动回到中间位置,是什么情况?另外现在打开电源墨盒有自检动作,链接电脑后不能进行打印,也不能复印,会不会跟墨盒不自动回到中间位置有关?。

网友:
盖子里面应该有传感器,现在检测不到盖子打开了,要拆开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打印头卡住了?

网友B:
可能是开盖传感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打印头卡住了?

如果打印头卡住,开机墨盒应该不会自检,墨盒的自检动作正常,也就是自己会从右边走到左边在回到左侧,但是回到左侧后,掀开盖子,墨盒就不会正常回到打印机中间更换墨盒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开盖传感器有问题了。

回头看看传感器有没有问题,另外如果传感器有问题,但是现在发出打印指令打印机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