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锂电池充电座

楼主(2023-02-12):
本来只是临时用一下,没想到一用就用了好多年

网友A:
也充铁锂电池?

网友:
估计和这个类似

网友:
简单能用就可以

网友:
可以直接换成C口

网友:
猛一看以为是一片358运放

网友B:
貌似MT3586效果不如4056好,功能少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充铁锂电池?

也能充,不过显然超时有超过电压的风险

楼主:
噢,谢谢提供的资料,看来3586没有能调整输出电压的引脚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以前彩灯万能充的主力

网友:
直接换成C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MT3586效果不如4056好,功能少了不少。

算是慢充了,给小容量电池准备的

网友:
我也看成358了,留下壳子塞4056

网友:
也有个不分正负极的,只是电流小了

网友:
充电线是亮点

网友:
里面真简单

网友:
看成358了,里边真简单,4.25V是否会过充?自动识别极性

网友:
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彩灯万能充主打芯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