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米笔记本更换显卡风扇(TM1802-AC)

楼主(2023-02-12):
18年年末买的小米笔记本15.6,型号TM1802-AC

平常也不玩游戏,日常基本使用也算凑合,这段时间开机稍微运行多一点程序,或者开微信视频,飞机声音就起来了,

左侧CPU风扇没问题,主要是右侧的显卡风扇,本来想凑合着用,可这些日子吵的头疼,决定换了它,网上不到五十买了一个风扇。
拆机的时候,螺丝按顺序摆好,方便安装

后盖打开先断开电池排线,要注意不要把里面的针脚弄歪了

拧下风扇周围的五颗螺丝,拔掉风扇电源线,之后再按顺序把新的换上就好了

换好之后,世界安静了,第一次发帖,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看起来不算很脏

网友B:
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可以大胆地拆卸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可以大胆地拆卸维修了。

是啊,慢慢练习自己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算很脏

风扇上还是有些灰,平常用的也在意点

网友C:
风扇的轴心,
点上润滑油,
就会安静不吵了,
不一定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的轴心,
点上润滑油,
就会安静不吵了,

之前试过,不太管用

网友:
强迫症是会经常拆下来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