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e211无刷冲击电钻冒烟不转,没咋用就挂了!

楼主(2023-02-12):
才过保没多久就突然烧了,先是转动突然不对劲了,然后就是冒烟电容的味道,再就没任何反应了灯都不亮。

于是拆机自己维修,发现主板保险烧了,主电容怀孕了喷了,中间相的1511 mos挂了,于是买了1511还是不行。只能忍痛售后买新主板换上结果悲剧了还是不转。

现象,按下按钮电量指示亮,照明灯闪烁一下熄灭。松开按钮后,照明灯亮10秒后慢慢熄灭。如果按下按钮后不松开5秒后照明指示灯由不亮变为闪烁11下,这应该是故障代码。

求大神指点,369买的,没咋用就挂了。这下新主板搭进去80大洋。质保只有半年无语!骑虎难下了,特来向大神求救!

楼主:
泪流满面中

网友A:
用手转转电机看看 是不是卡死了 ……

网友A:
  369  买这个破货   博世有刷 300 京东全新  简单耐用  配件多多

  得伟无刷 700块也买到了  秒死杂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转转电机看看 是不是卡死了 ……

刚刚试过,变速器与电机都没卡住,电机也仔细检查了线圈也没烧毁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9  买这个破货   博世有刷 300 京东全新  简单耐用  配件多多

  得伟无刷 700块也买到了  秒死杂牌  ...

质保半年,这让人惊呆了!可惜后来才知道…

楼主:
这是旧主板,被拆散热片翘坏了。不知道啥工艺无法拆卸,强拆绝对报废

网友:
有刷的好还是无刷的好

网友B:
我跟你一样是worx的,他不防水,你得注意

网友C:
质量也太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一样是worx的,他不防水,你得注意

没摔没进水过,基本全新没咋用过。电池也估计20个循环左右。你说这让人难受不,最头疼的是我十年前90元买的有刷到如今都还是好的,超级重度使用那种,唯一故障就是电机换相器太多碳粉火化大还冒烟但是不影响使用,后来拆机用wd40冲洗电机内部后就没火化了,超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一样是worx的,他不防水,你得注意

十年前90元买的有刷,历经无数超重负荷工作,从没爱惜过随便丢磕碰都没事,依然靠谱的一批,握把都手磨抛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也太差了吧

没咋用过,外壳无磕碰,无划痕,无进水,无沾水,无磕碰无摔,电池累积都没20循环,质保半年的品质就这样

网友:
是不是 牧田172要给力一些?》

楼主:
调速器按钮的原理,万用表的转盘原理还有滑动电阻器

楼主:
大家看,调速器里面没啥东西,触点都很新都没啥划痕全新没错把。

看来就剩电池与电机了,电池36瓦放电也没问题。难道电机没黑也坏吗?

网友:
简易家用就买有刷吧,主要是便宜不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