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光威128GSSD重新开卡写只有一百多(sm2246XT_MPTool_O1224H)

楼主(2023-02-12):
朋友给了个SSD,说是坏了,插上电脑,资源管理器看不到硬盘,磁盘管理能看到硬盘,没有容量,也不能进行任何操作,估计掉盘了,只能重新开卡看看,打开,主控2246XT,颗粒打着光威的标,标号却是海力士H27QDG8D2B8R,是不是定制的芯片呀,网上找了好几个2246XT,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识别颗粒,但是开出来读还可以,写只有一百几,不知这个硬盘是不是就是这个速度还是开卡参数不对,硬盘毕竟是2016年的。

外观

日期

电路板,正面

反面

主控

颗粒

开卡情况

测试结果

重新开卡后硬盘能用,也能装系统,就是测试速度不怎么快,但比机械硬盘还是快些,不知是不是就是这个速度还是参数不对

谢谢观看!

开卡软件

网友A:
写入 肯定不对  ……

实在不行就凑合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 肯定不对  ……

实在不行就凑合用 ……

反复开了多次,都这样,是不是要跑rdt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开了多次,都这样,是不是要跑rdt

  我不懂啊

  你都能开卡 比我厉害多了 ……

网友:
我一八年买的西数120G固态,写入只有50-60M

网友:
就是只有一百多,海力士16nm 16g/die mlc就是1m/g的写入速度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速度,愿意试验的话可以跑下RDT。

网友:
mlc 好东西  写入都是100多 读取400多  全盘写入不掉速  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正常速度,六七年的货,能跑赢机械硬盘,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感到很多固态开卡后速度都不很快,有大佬解释下呗

网友:
看着速度也就那样了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写入速度100多是不是量产时没开启slc cache,采用了直接写入flash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