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正泰LED吸顶灯不亮了,要检查哪里?

楼主(2023-02-12):
1、正泰的LED顶灯突然不亮了?怎么维修要检查哪里?

2、顺便问下这种LED灯平时使用太亮了,通过改什么可以变暗一些?

网友A:
1.不亮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灯珠损坏、驱动损坏等,要逐级检查,先量一下驱动输出有无电压,有则灯珠损坏的可能性大,无则驱动有问题。
2.看电路中R2像控制输出电流的电阻,适当加大些可以减少驱动电流,降低亮度。

网友:
基本上都是灯珠损坏,看灯珠表面,如果见到发黑,就可以初步判定,再搞个电源接灯珠两脚看是否亮更好判断
两个电阻就是控制电流的,电路板看到两个并联接法

网友:
先测驱动输出端电压

网友:
灯珠上有黑点的就坏了

网友:
有时候吸顶灯不亮,可能是输入接触不良。拆下来了就直接上电,先测驱动输出。

网友:
换吧,灯又不贵

网友:
看灯珠有没黑点,黑了就是坏的,把坏的短接还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B:
有黑点的灯珠,应该是坏了。

网友:
铝基板很大啊,怎么也坏……大概率灯珠坏了几个。

网友:
     感觉对5730的灯珠无爱了,太容易死灯了,那种小方块貌似耐寿命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黑点的灯珠,应该是坏了。

如果是一个坏了 怎么修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亮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灯珠损坏、驱动损坏等,要逐级检查,先量一下驱动输出有无电压,有则灯珠损坏的 ...

R2和R3电阻是一样的,2个都要改大改多大呢?

网友:
1.三用表测量驱动电源有无输出,排除电源问题
2.三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灯珠是否损坏,看图有灯珠出现黑点,估计已经挂了。坏了就换灯珠,如就个别灯珠坏的话,临时应急可短接灯珠两端,但不建议长时间使用。
3.太亮,调整驱动电源采样电阻,通常是两个并联小电阻。你上面R2和R3是并联,可以拆一个就电流就会小一半。也可以对照芯片型号找到参数文件,基本都有检流电阻值计算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R2和R3电阻是一样的,2个都要改大改多大呢?

短接或者更换灯珠,再或者用电阻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或者更换灯珠,再或者用电阻替代

灯珠可以更换?哪里弄呢?

网友:
当然可以换了,垃圾堆捡别人丢的led光管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