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门把手裂了

楼主(2023-02-12):
欧式滚筒洗衣机最大的问题是门锁延时2分钟左右才解开,有时候心急的话就会大力出奇迹,日积月累,门把手驱动门钩的塑料终于抗议了。

从外面打不开只有掀开脑袋,从头顶下手,把门锁的黑色保护盖挑开,再用长起子拨开门钩。

这是门锁单独拆出来检查,黑色的是门钩护盖,挑开就可以拨动钩子解锁。

整个门拆下来再拆散就看到门把手整体,驱动门钩的塑料牺牲了。

钻洞,用铁丝加固,再涂上AB胶防水气。

这个开孔的位置有点尴尬,当时应该再没沾上的时候在两边开孔,这样加固就完美了。

发现有虚位开门不顺,再拆下来垫扎带用502固定,最后钩子行程足够,开关门顺畅。结束一个忙碌的周日。

网友:
我家的也坏过

网友:
楼主心太急,属于人为损坏,不在保修范围

网友:
现在家里的松下滚筒是可以停机就开门,老家里一台LG的就是经常忘记,一停机就去开门,差点也掰断把手了。如果把门锁直接短接也可以实现,就是失去安全功能,一直在想有没有简单改装方法,把PTC双金属片门锁,改成电磁门锁呢?

网友:
不知道设计的人怎么想的,关键的地方也用塑料件

网友:
看来很多人差这两分钟!以后在程序中加上这两分钟,看你们还缺不缺这两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