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给机箱灯板配线,悲剧了,求助大神,问一下。

楼主(2023-02-12):
找了个杜邦线和转接头。。唉。
明明白色接口那儿标了正负极,我开始插感觉比较松,看了视频说LED只要不是220v,接反也不会烧。就直接用下面杜邦口实验,先接主板的电源灯,插了二次,换了方向插了。都不亮。
我觉得是电压不够,又把我图三的转接线,本来是改到5v的,改回12v。唉,应该先用5v试试。
结果第一次插,图4的八脚IC直接就冒烟了。
上面好像烧了一个黑点。反过来在插,就没有反应了,
这跟灯条还有救嘛。
这个八脚IC是个什么型号,换了能不能救。囧。。

楼主:
很明显一个烧的黑点,终日作死,终于死得其所。

网友A:
应该是WS2812灯,正常使用5V电源,图片中没有看到DI信号输入,只看到有一处DO输出。如果接过高电压,最大可能已经烧了线路及灯珠。

网友A:
这种灯条不贵,几块钱,换一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WS2812灯,正常使用5V电源,图片中没有看到DI信号输入,只看到有一处DO输出。如果接过高电压,最大可 ...

晕死,我太想当然了。。我以为是12v。。还是手贱,试5v蛮好的,我非得改到12v。。芯片冒烟了肯定烧了。。灯珠不知道,不过这个rgb灯,万用表二极管档能测试吗。那种普通的灯二极管档可以测试出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条不贵,几块钱,换一条吧

这种机箱里面镶进去的,我看了灯珠,应该是rgb多色的。。这种不好买吧,淘宝没有类似的,我一会发一个面板图。

楼主:
镶嵌这个面板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WS2812灯,正常使用5V电源,图片中没有看到DI信号输入,只看到有一处DO输出。如果接过高电压,最大可 ...

这种5v的灯珠有没有办法测试好坏,灯上4个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条不贵,几块钱,换一条吧

兄弟,受你指点之后。。我估计那个8脚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刷入了指定灯控程序,二个二针接口,是5v的正负极,供电跑固定颜色程序。。单片机冒烟了,必须挂了。。。唉,之前为了风扇降速我d口那个转接线改成5v了,。给我自作聪明又改成12v。。主要是我在主板LED接口试过不亮,看来那个应该是3v我查查去。

网友:
这种灯珠有两种,一种自带循环电路,通电后自行按照一定次序闪动不同颜色;另一种是单纯三基色LED灯珠,由外部电路控制每种颜色的亮度,可以组合出更多色彩。

网友:
一定要修,可以用两节用过的干电池串联,点灯珠的各个脚,可以试出灯珠是否烧坏。
灯珠是好的,再找那个8脚芯片

网友A:
WS2812灯要有程序才能点亮和控制的,烧掉的模块有可能是控制芯片。这个我也不太懂,只是刚好这两年接触过这类彩灯,大概对用电和控制有点概念。灯带不贵,控制器也没多少钱,如果想出效果,再买条灯带,配个控制器,自己还能从中学习一点经验,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S2812灯要有程序才能点亮和控制的,烧掉的模块有可能是控制芯片。这个我也不太懂,只是刚好这两年接触过这 ...

哈哈,被你一说,真是,我立马淘宝搜了一圈,b站看视频,马上就跃跃欲试了。。主要是这个是机箱里面带的一根灯条,长度什么的正好和规格,不过,应该找个店子定制个长度差不多的,应该也能做到。。因为单色led可以通过万用表直接测量好坏,我学到这个知识马上试了家里坏掉的灯。。灯珠没有丢。。。都能亮。。。但是6脚rgb灯和4脚的argb灯,怎么捅都不亮。想学学有没有什么判断灯珠好坏的方法。

网友:
WS2812灯带是可以控制每个灯的,所以买一条回来,自己剪合适的长度就可以。差别是精确控制时可能要设置灯珠的数量,不精确控制时,不用定制,长度随便都可以,只是不要太长,机箱内用,根本不用考虑长度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你仔细看人家的2812灯带,你会发现每个灯与灯之间都可以剪开,长度自己测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仔细看人家的2812灯带,你会发现每个灯与灯之间都可以剪开,长度自己测量就可以了。 ...

这个我知道,是可以剪开,,但是剪开还是不一样,而且这个是硬pcb,网上卖的很多是软灯带。。我以前老早买了一条12v rg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仔细看人家的2812灯带,你会发现每个灯与灯之间都可以剪开,长度自己测量就可以了。 ...

不过确实,不执著,不吹毛求疵,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网友B:
要试灯珠是否正常,用一个高内阻高电压电源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5v的灯珠有没有办法测试好坏,灯上4个触点。

不好测 我们厂的Sphero mini就是这种带IC的灯 用万用表测不了 需要驱动IC才能点亮 测了有问题检查驱动后都是直接换灯 记得有一批货偏色手动换了两三千个这种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试灯珠是否正常,用一个高内阻高电压电源即可

啥啥啥没有,看来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