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M0660 WinHex注释文件

楼主(2023-02-12):
用颜色做了分隔,鼠标放上去会有注释,用WinHex之类的十六进制编辑器比较方便,不用再用计算器换算,比如这里改9999,只要光标选在上面,“数据解释器”就显示9999了(16bit),后面数值直接输入6000回车就会改成70 17。平时修改主要麻烦在位置要翻手册,加载这个注释很方便。Ctrl+M调出位置管理器,然后右键“加载位置文件”就行了

类似的有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96
但这个是基于Java的,很多电脑没有Java虚拟机

补充一个百度网盘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zdWeuwLIykaiqMd-EiNUw?pwd=0660
提取码:0660

************更新***********
@西林迷第三个电容校正比例是不用修改的,我手上没有大电容,没办法测试
电阻档底数,按不会修和其他人的一些测试,应该是 64H 位置

网友A:
0660真是越来越方便了,能否在麻烦你一下上传一个FY76的EEPROM,我的那个丢了
能否再上传一次,我打开之后无法正常使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60真是越来越方便了,能否在麻烦你一下上传一个FY76的EEPROM,我的那个丢了,谢谢! ...

zt-101 和 FY-76 原固件.zip (537 Bytes, 下载次数: 5)
这东西光是一个编程器就挺好玩的,比如改档位顺序这个就很方便。有些厂家设置不能说它没有考虑,但确实跟自己习惯不一样。比如ut61e+的微伏档默认居然是AC的。想改没办法改。0660就是编程器一下子的事,按自己习惯来

网友B:
奇怪了,我下载后,用hex打开,就是普通的文件,没有看到注释
难道是我的hex版本不对?

网友C:
请问,24C08芯片,需要拆下来编程吗?

网友:
这个总结的比较详细  方便大家修改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我下载后,用hex打开,就是普通的文件,没有看到注释
难道是我的hex版本不对? ...

按Ctrl+M,出来以一个“位置管理器”,然后右键“加载位置文件”。看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24C08芯片,需要拆下来编程吗?

我目前实际只操作过FY-76和zt101,FY76据说可以,但那个蜂鸣器顶住夹子,我夹不上。zt101是完全没问题的。我看到一些经验说电池架要有电池,或者要打到非关机档之类的。都可以试试。

补充内容 (2023-3-17 22:53):
还有一种经验是要短路机子上的晶振,说4M晶振时钟影响编程器写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我下载后,用hex打开,就是普通的文件,没有看到注释
难道是我的hex版本不对? ...

我也是,打开以后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打开以后不行

不是直接打开这个文件,是打开固件文件后,加载这个注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打开这个文件,是打开固件文件后,加载这个注释。

哦哦,明白了,感谢指导

网友(2023-03-17):
捉个虫
16   应该是   分度数 默认6000d  70 17

附件是修正果的注释文件